[闪存] TLC FLASH保存数据好像也没那么差

楼主(2023-08-05):
21年量产的安国主控+闪迪/东芝2DTLC,当时量产了一批每个U盘并写入2G数据
今天在抽屉下面发现这些u盘,看到里面有文件并随机拿几个校验,全部正常

并不像大家经常说的放几个月就数据丢失
而且这批U盘是很老的古董,能用的最新量产工具还是2015版本

不知道是主控还是颗粒太差,强制半容量+Ecc 0重新量产出来的写入和读取速度都只有13M/S左右,不选强制班容量速度更低写入只有三四M

网友:
TLC如果不是体质特别差的黑片或者二三N手颗粒的话一般不会太烂,数据保存期限一般都是1到3年,MLC会久一些大概5到8年,SLC直接25年,特别是SPI那种BIOS用的芯片的话起步25年,最多40年好像,之前忘记看哪的技术文档的数据了

网友:
2DTLC确实没有问题,3DTLC就不行了,可见的掉速,时间长必掉数据

网友A:
21年到现在才多久?如果数据都有问题了,那玩笑就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年到现在才多久?如果数据都有问题了,那玩笑就开大了

真不是开玩笑,你用Bics3,B27以及HY3DV5以后的颗粒做U盘,一个月就会掉速,不过楼主这个是2.0主控,也掉不到哪里去
有一说一,所有2D TLC当中,也确实只有东芝闪迪的称得上堪用,我试过840evo上的2D TLC放到3267上三个月再校验就有过不去的
至于剩下的IMFT和海力士的2D TLC懂的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