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8.4v电池,如何均衡充电

楼主(2023-08-05):
想给这种电池做个快速点的充电器,原装充电器充满得俩小时,太慢了
当然可以傻充,直接给个8.4v就行了,因为我手里有个副厂充电器,就只有1-3两个触点。但是原厂冲有三个触点,我就怀疑中间那个是不是均衡触点?手欠就想也搞个均衡。

如图,测了一下:
1-3电压8.4v
1-2间2.9v
2-3间无电压
排除电池损坏,因为这电池我一直在用,待机没问题,而且测了好几块都是这样
应该是内部有啥电路

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这个电池索尼叫智慧型锂离子电池,中间这个触点,是数据交换的。
开机后负责和摄像机握手,响应摄像机的查询,诸如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多大了?你吃饱了没有?
如果回答不出来,摄像机就告诉你请使用认可电池,然后就罢工了。
原装的电池,使用原装的充电器,会根据不同容量的电池选择不同的充电电流。

兼容的电池,就是国产的第三方电池,诸如什么品胜,桑格,金钟,之类的,就随意多了,
原厂就fw50,fw70,
兼容就有fw90,fw100,那身材,绝对震撼!

网友:
电压不对。不是均衡。

网友:
里边两节18350电池
我拆过佳能的 并联的

网友:
现有接口不支持均衡冲,想要有只能拆开自己加

网友:
里面有保护板的吧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索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索尼的

对,就是这种,fw50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索尼叫智慧型锂离子电池,中间这个触点,是数据交换的。
开机后负责和摄像机握手,响应摄像机的查 ...

回答很形象,但有时候会照顾人情,不会罢工,只是会一直提示你使用原装电池

网友:
也许板子自带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很形象,但有时候会照顾人情,不会罢工,只是会一直提示你使用原装电池 ...

确实,就是SONY强行叫你换原装电池而已,这种电池老贵了,而第三方电池便宜

网友:
电池衰减的话可以换电池。但是换电池的时候注意不要让保护板断电……具体操作可以是先焊一个电源到电池PCB触点,再拆换电池。

网友:
有保护板,但不是均衡的,中间触点是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