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大家,热风枪的这个零件叫啥名?有的配吗?

楼主(2023-08-05):
家里的热风枪,大号的。平时用来吹吹膜啊,加个热特别好用。可是最前面的封口部分,感觉里面有个陶瓷片碎裂了。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叫啥?上网搜了半天都搜不到。请各位大神给支支招。这是吹风口金属内侧的白色的那个部分。

网友A:
发热芯万能的马宝去吧奥利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热芯万能的马宝去吧奥利给

拆开把通孔用铁丝绑扎

网友:
拆开看看吧,估计是发热芯的陶瓷支架。

网友:
搜热风枪配件,这个应该是陶瓷支架,看一下换划算不

网友:
没错,陶瓷支架,铁丝或铜丝绑起来,继续用吧,彻底发热丝废了,再换

网友:
这应该是摔过的,就是发热丝的陶瓷支架。要与发热丝一起换。

网友:
发热芯的陶瓷支架。一般没单卖的,多是和发热丝加工好一起卖的,组件通常被称为:发热芯。

网友:
能用不换,这种风枪不贵

网友:
电热丝支架,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了吧。

网友:
陶瓷支架,网上搜一搜,应该有。

网友:
咦,我还以为像吹风机那样是石英的,原来是像电热丝炉子那样的陶瓷支架

网友:
难道叫风口保护网吗。。。。不知道LZ指的是哪个

网友:
发热芯支架,一般都 是发热丝一体的。。

网友:
应该是陶瓷支架碎了。

网友:
陶瓷支架,,,换个新的,,这种配件怎么售,,,应和电热线在一起售,,,加些钱可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把通孔用铁丝绑扎

别碰到发热芯短路哦

网友:
凑合用吧,估计不值当换了

网友:
用在汽车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