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现在前辈们用啥系统?有换Win11的理由么?

楼主(2023-08-05):
我个人用的是:

感觉21H2还是比较稳定,除了这个应该就是教育版了。
感觉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前辈们觉得有啥必要换11的理由么?

网友A:
我也一直用这个版本  最近突然更新完 休眠突然就没有了 真是特么的蛋疼 每次盖上就制动耗到电池没电  真的是 捷豹 气死了

网友B:
正用win10专业版1909 LTSC打算换win11,生化4重制版win10低版本不支持

网友:
刚刚从win7换成win10,win11暂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用这个版本  最近突然更新完 休眠突然就没有了 真是特么的蛋疼 每次盖上就制动耗到电池没电  真的 ...

我设置合上盖子不采取任何操作。
休眠啥?占空间、减速度。
要么关机要么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用win10专业版1909 LTSC打算换win11,生化4重制版win10低版本不支持

正好游戏荒了,我也去弄个试试。
感谢前辈。

网友:
还在用WIN7想换win11配置不行

网友:
跟着大部队走呗,老的终将淘汰

网友C:
HP CQ40 win7 ,换win11怕跑不动

网友:
感觉WIN11的使用感受比10强,个人感觉。

网友:
目前使用的是Win11,个人平时使用感觉不到什么,但10、11系统觉得比7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 CQ40 win7 ,换win11怕跑不动

看一下配置,使用WIN10也许可以。
以前的主板华硕G41+Q9400跑WIN10还不错,比WIN7好使

网友:
不讲究,喜欢就行。

网友:
硬件允许前提下,新的系统还是要不段尝试下,

网友:
win7,暂时不想换win11

网友:
这个图片是公司宿舍我的台式机,这很过时的配置用win10用了好几年了,随后又换成了win11,用的时间长了慢慢感觉出来win10 11比win7在某些方面好的用的多,笔记本电脑是18年买的当时标配的就是win10,公司值班室有一台我自己用的电脑,因为主机是用的服务器做的主机,当时安装win7的时候很费劲的安装好了,懒得折腾它了(平时值班室的那台电脑很少用),要不是我好几次都想把它换成win10。现在感觉再让我回到win7已经回不去了。

网友:
现在11更新多,对SSD写入量2比较大,寿命短的小心点,我win7换了Win10几个月吧

网友:
win11装个软件都不让装啥情况

网友:
就我来看11就是在10的基础上加了个皮肤。
使用上来说,没有特殊要求,那肯定没有换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