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行车栽照明电筒换电池

楼主(2023-08-06):
就这货,用手机充电器可充,使用时间有点短,想换电池。
旁边两个准备换的,18650和2.4V的两节串联的东西。
打开测量原机电池,刚充好电的,是3.6V,有点懵。
这看着是1.2V或者1.5V的5号电池,上面没有标注型号,怎么3.6V?
18650是4.2V,换上能行?
2.4V的电压低了,能行?
还有换上后还能照常充电吗?
怎么换?各位指点指点
图上芯片没字

网友A:
应该看看电路板,充电IC是啥?
或者在线测量充满转灯电压多高?
难道是铁锂?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钛酸锂电池,直接用18650锂电池替换不行,电压不一样

网友B:
显然是哪里淘汰下来的梯次铁锂。你也买个梯次铁锂给换上吧。

网友:
用磷酸铁锂电池更换。

网友:
直接换18650

网友C:
磷酸铁锂充满3.6V,放置一段时间会降到3.2,你先别急着换,确定了是啥电池先

网友D:
这电压应该就是铁锂了,换一般锂电池当然不行

网友E:
看看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看电路板,充电IC是啥?
或者在线测量充满转灯电压多高?
难道是铁锂?这个可能性不大 ...

图片上基本看全了,芯片没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哪里淘汰下来的梯次铁锂。你也买个梯次铁锂给换上吧。

这样成本划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充满3.6V,放置一段时间会降到3.2,你先别急着换,确定了是啥电池先 ...

现在量还是3.6V,没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压应该就是铁锂了,换一般锂电池当然不行

就是啊,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芯片上没字

网友F:
之前见过一种工业仪器的14500电池,看上去跟五号电池一样,拆开里面是三个1.2V的小电池串联,楼主遇到的可能是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之前见过一种工业仪器的14500电池,看上去跟五号电池一样,拆开里面是三个1.2V的小电池串联,楼主遇到的可 ...

这种额定电压就3.6V了,充满电的时候电压会达到3.9V以上,这个手电筒充满才3.6V,所以应该不是3个1.2V镍氢电池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额定电压就3.6V了,充满电的时候电压会达到3.9V以上,这个手电筒充满才3.6V,所以应该不是3个1.2V镍 ...

才试了下,充满电转灯在线测4V,取下充电器就3.6V,没法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试了下,充满电转灯在线测4V,取下充电器就3.6V,没法换了?

这个电压有点奇怪,我也不清楚是哪一种电池了

网友:
铁锂,感觉一个手电它用这个不太可能吧。又不是很高级的那种。18650,充满4.2V左右,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可能充不满它,直接代用应可以的。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