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高柔拖链电缆TRVV做几条慢充和C-C充电线

楼主(2023-08-06):
对手里的10多条成品充电线柔软度都不满意,特别是冬天使用更难受。
网上找到高柔拖链TRVV电缆后决定自己做几条。
硅胶线虽然也软但太脆,一旦有刮痕很容易就开裂且柔软度跟TRVV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没什么技术,动动手就行,注意C头2个数据焊点要短接。
另外本人对快充没需求,也不感冒,一直用的都是慢充线。
数据线一年也用不到3次,不考虑数据功能。
A-C慢充线,虽然是慢充,但充电可以到15W左右,2.4A基本拉满。

接插件大触点和拉伸头

带呼吸灯当指示灯 也有不带灯的

TRVV电缆线径 0.3*2

C-C做法也一样,3个焊点,测试可以满64W

同样是同规格的TRVV电缆,不同厂家的柔软度不一样,手上灰色这种最软,手感非常舒服,弹性小外皮又有韧性,不是暴力基本没有扯断的可能,
买了几种规格的线,准备把家里风扇拖板等常用的电器线都换了。

补充一点:C-C线是用诱骗器测试 封装用的是热熔胶风枪吹软后安装,需要时加热后可以无损拆壳。

网友:
这线不错,看着就扎实!!

网友:
带呼吸灯的不错,TRVV电缆柔软度好也买了一些。

网友:
自己做的最放心

网友A:
CC线只要3跟吗,不是 cc1  cc2都要接?

网友B:
c-C的接头,3个点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线只要3跟吗,不是 cc1  cc2都要接?

只要电压+-和c-c三条线就能诱骗出各种电压,手机可能不行,我没条件测试。

网友:
一个CC点,共用电源地线?

网友:
带呼吸灯的充电线,很好!!!

网友:
大佬,不想走弯路
求灰色连接

USB外壳也来个最好了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的接头,3个点的第一次见

3条线pD只能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线只要3跟吗,不是 cc1  cc2都要接?

CC2是给标签芯片供电的,5A的线得接,3A线下用

网友:
比起usb线,粗了太多诶。
硅胶线的柔软度还行吧。

网友C:
CC线三根,另外一头怎么接呢

网友:
谢谢分享!!能不能把某宝买配件的连接也一并发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线三根,另外一头怎么接呢

两个头同样的接法,只有3个焊点,电源+-和A5。

网友:
可以用难断线了这个

网友:
这线不错。
刚刚查了下,电缆TRVV与RVV有什么区别:
1.导体TRVV导体为退火无氧铜丝精绞,一般为6类导体;而RVV导体为多芯退火裸铜绞合,一般为5类导体;TRVV 导体较RVV导体更精细,更柔软,TRVV导体的结构、材料及绞合方式,使其更加适用于运动电缆。
2.绝缘TRVV 采用特种PVC混合料绝缘;而 RVV 采用普通 PVC 绝缘;无论是柔软度,还韧性方面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