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9xt2 u盘板开intel 08t b27a失败求教

楼主(2023-08-06):
首先还是老样子的u盘板

vccq为1.2v,只跳p22/p17
颗粒为29F08T2AWCTJ1
(跳线状态

(颗粒

在颗粒下面整了两个0r的0201电阻来合并die(比漆包线好用多了

量产工具里基本都有这个颗粒在合并后的id(虽说在FWtag.SET里都没有设置为IM27A所以我就手动加上了
同时也认全了(2ch 4ce的89,D4,99,32,A2,00
然后开卡
不是卡在tran adj(全是pass)就是卡在check isp mode fail
就算卡在check isp mode fail重新插拔也一样有问题
理论上59xt2是能轻松开b27的吧(04t都没问题)不知为何就是开不了这个
如果有dalao能指教哪里出了问题就太好了(或者就是单纯的不支持

网友A:
贴2259xt可以全盘不掉速

网友B:
B27A是1.8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2259xt可以全盘不掉速

可惜现在买不到标准g2的58xt的u盘板改59xt了(我手上的这块贴上去一个id也不认我不知道为啥(可能是vccq1.8的问题人但是也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7A是1.8V吧?

59xt2上vccq1.8v甚至进不了rom mode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C:
把0201焊在里面会不会导致别的点没焊接好,或者加热以后电阻跑掉了,有没有试过不焊接这两颗电阻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0201焊在里面会不会导致别的点没焊接好,或者加热以后电阻跑掉了,有没有试过不焊接这两颗电阻能不能开? ...

那样的话id就是89C41832A200,只有半容(毕竟没合并die(理论上是能开的
漆包线的话就很容易焊着焊着就跑掉了,导致die合并不成功(0201就没这问题次次成功
再说了,没焊好的话也读不出id啊,或者在tran adj那里卡住所以应该可以排除这个情况(同时我对我的手艺还是有信心的(笑
听说58xt的u盘板似乎又有产了,到时候第一时间整回来改vccq1.2 59xt上这个颗粒吧(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id就是89C41832A200,只有半容(毕竟没合并die(理论上是能开的
漆包线的话就很容易焊着焊着就跑 ...

跳p23,p20,p06,其他去掉,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p23,p20,p06,其他去掉,就这么简单

emmm我之前跳23似乎会爆toogle的问题

网友(2024-05-05):
固态也有这个主控!

网友(2025-03-17):
用的那个版本的开卡工具

网友:
我是2259xt 也是一只量产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