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宝康低频脉冲穴位治疗仪

楼主(2023-08-06):
穴位治疗仪

可外接电源

也可9v电池供电

拆开

9v升压用电刺激穴位起到治疗作用有没有效果未知
end

网友A:
应该就是 一智商税

网友:
结构一般般

网友:
可以当成波形发生器使用

网友:
可以哦,居然还有药监的批准号

网友:
就是调整脉冲的电压和脉宽。

网友:
变压器有特色

网友:
所以,这东西按摩,到底有没有用呢?和抽筋似的,算是主动按摩原理么?

网友:
还有药监的批准号

网友:
这就是个尖脉冲发生器,变压器用于升压空载脉冲电压大约有70-80v,上世纪70年代曾经兴起过针刺麻醉和止痛用的就是这类东西。

网友:
有一定效果吧

网友:
电击玩具,效果有没有不知道。

网友:
有药监的批准号,假的吧

网友:
有年头了,当年这类器械很火爆

网友:
现在医院还有这些仪器使用中,对老年腰腿痛应该有效(针对性穴位加药棉使用),技术含量低。当时还看到一种频谱照射灯德国制造(bj一家公司代理进口),不清楚那环节我们不能制造,看似一灯泡和控制功率和定时电路,难道有专利

网友:
这种东东到底有效果没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 一智商税

能不能去掉“应该”这两个字?!

网友:
这东西  真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