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MagicStor 南方汇通 1英寸 TypeⅢ型 4GB CF接口微硬盘拆机

楼主(2023-08-06):
十多年前买的南方汇通的4GB微硬盘,当时是给软路由做启动盘用的,后来软路由也不用了,微硬盘也就一直就闲置着。前些日子找东西的时候把它又翻出来了,上电测试发现不能识别了,磁头反复启停,排除了供电不足和接触不良的问题,试了多次还是不行,那就直接开拆吧,完成它最后的使命。标签这面在条码上方有个气压平衡孔,以前的机械硬盘都有这么个玩意。

这面是不锈钢的保护盖

标准的CF接口,完整兼容IDE

和6F22电池比较一下大小,1英寸的微硬盘还是很小的,当年不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都可以用

微硬盘是Type Ⅲ型的CF规格,比较厚,右边是Type Ⅰ的标准CF卡(3.3mm厚)

自己以前都是用这个读卡器来伺候这个微硬盘

读卡器默认只能兼容TypeⅠ的CF卡,为了兼容这个微硬盘,我直接切掉了读卡器的一部分外壳

这样一来,就算Type100的CF卡也能插进去了

微硬盘的螺丝是Y型0.6的,和水果的手机一样

数码论坛的螺丝刀不是每种都能拆Y型0.6的螺丝,2015版的22合1和X22都没有Y型0.6的批头,24合1和新版的23合1可以(2018版、2019版22合1也可以)

就拿数码之家24合1来干活吧

0.6的Y型批头

拆下来的5颗螺丝分成长短两种,都是半牙的螺丝

上盖打开后就可以看到电路板了

上盖里面有一层塑料绝缘层

板子不大,集成度很高,具体的芯片信息都标注在图片上了

电路板直接可以拔下来,下面就是盘体

这里似乎有个手工焊接的痕迹,PCBA上的助焊剂都没清理

盘体正面照片

排线镀金触点还不错

盘体这面也有一层绝缘层

拆盘体得从有标签的这面开始,揭下来标签之后,才能看见螺丝

这个微硬盘所有的螺丝都是Y型0.6的,只是长短不一样,打开盖板就能看到盘片和摇臂

盘片和摇臂的正面大图,箭头所指的位置有一道明显的划痕。这个盘就算能识别出来,扫描的时候也会有坏道了

磁头摇臂的停泊托架

钕铁硼磁铁的上盖

固定盘片的压盘

1英寸的小盘片,单碟,如果当镜子用的话实在太小了

磁头摇臂部分

读写磁头的微距

空气过滤的滤芯,和3.5寸台式机硬盘的滤芯比起来,显得非常的小

盘体上的电机和钕铁硼很难拆下来,就这样吧,反正也没啥用了

当年硬盘还是好的时候,保存的测速截图,读写都是7MB+,那时候还在用XP,一晃这么多年,Win11都发布了,中间隔了Vista、Win7、Win8、Win8.1、Win10五代操作系统,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

2002年前后,微硬盘还是比较有市场的,闪存在那个时期还无法做到低价大容量,几十MB几百MB的闪存卡比较多,而且相当昂贵,而这种4GB的微硬盘相比之下容量就大得多了,单位容量也更便宜。那时候数码相机像素数也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拍出来的照片也就几百K一张,如果按400K一张算的话,4GB的硬盘大约能存10000张照片,存储320P或者480P的录像也能存很长时间,这在当时也算海量的存储器了。只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闪存存储器的飞速发展,导致微硬盘直接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EOF

网友:
这么精密,感觉不便宜

网友:
更小的是0.85英寸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218-1-1.html

网友:
猴哥半夜来了个必精贴

网友:
微型硬盘拆的彻底,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的产品,现在看4G太小了。

网友:
硬盘是国产的吗?

网友:
很详细的解说,谢谢分享!

网友:
辞藻华美,语言朴实,文笔清新,情感丰富,人物形象饱满,条理清晰,结构层次分明,情节合理,跌宕起伏,描写生动,引人入胜,艺术感染力强,结尾画龙点睛,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意味悠长

网友:
4GB的容量在当年可是相当豪华了,看结构和大的机械硬盘差不多。

网友:
二十年,存储密度提升几百倍,摩尔定律不仅适用于半导体,磁记录也是啊

网友:
我猜船长一定是想把里面珍藏的大姐姐小姐姐解救出来

网友:
数码之家的小显示屏不错,求赠送

网友A:
现在的硬盘也有气压平衡孔

网友:
精密程度跟机械手表有的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硬盘也有气压平衡孔

现在新的氦气盘已经没有这个孔了。

网友:
不知道家里的1.44M软盘还能不能读盘

网友:
这么小的尺寸,相当的精美

网友:
技术发展太快了,当年这种微硬盘也是精密电子精密机械的结晶~

网友:
这东东很多国家还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