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双贴NW921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3-08-06):
如题,正常开卡通过,但是不能格式化,如果在开卡工具里选格式化,直接卡在格式化那里,这个是颗粒体质不行了吗?

试了几个版本的软件,也调整了参数erase all等,都是不能格式化.

板子是闲鱼278收的,两颗NW920,两颗NW921,两颗NW920只开了826G出来,是不是这块板颗粒都不行了?

网友A:
居然开这么大容量,佩服,不过你这板子收的价格高了吧,150还差不多

网友:
之前贴了也是格式化失败
板子供电不足吧

网友:
换量产工具试试!我用那个竖屏鸡血停更版量产正常~

网友B:
这个闪存,上固态U盘更好吧,ps3111也不错的,直写不掉速

网友:
看来只有换颗粒啦!

楼主:
换了一个版本的开卡软件就好了,NW920也正常开了900多G,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上固态U盘更好吧,ps3111也不错的,直写不掉速

就是看上了sm3280的发热低,待机基本不发热

长期插在机器上当硬盘上用的,发热是关键,不追求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开这么大容量,佩服,不过你这板子收的价格高了吧,150还差不多

没有找到这么便宜的

之前还150一颗买了两颗nw920

个人自己使用,成本尚可接受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