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ET I880极光轴键盘一列键偶尔失灵

楼主(2023-08-06):
ET I880极光轴键盘一列键偶尔失灵,分别是F10     0      P      ;   》及向右方向键,和小键盘的8键,这几个键是同时性的偶尔失灵,排除了轴体的事,对管感觉也没有问题,也不能7对对管偶尔同时失灵吧?拆开测量后发现,这7个键是和R129电阻相连,然后达到主控芯片,主控芯片是WTU602,现在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难道是主控芯片坏了?各位大神给一下指导意见啊,谢谢

网友:
这种时有时无的毛病,不太好查。

网友:
似乎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R129那里看着一点虚焊,拆下来测一下焊盘两头是不是可靠导通,重新给R129上锡焊接!

网友:
如果说是偶尔几个键同时失灵,应该是控制芯片那里虚焊啦。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是虚焊,可疑的地方加焊试试。

网友:
先把R129换了或者和其它相同阻值的电阻对换一下,然后补焊这个通路的所有焊点,如果还是不行,用细漆包线链接R29这个通路的所有元器件,如果还是不行,换主控芯片了。

网友:
其他键都正常的说明主控芯片无问题,应该就是哪里虚焊了。把主控对应的管脚以及这条线上所有公共连接的地方都补焊一下,或许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串键,
3串9  R串I  F串;C串,
经过和客服咨询所是某个LED灯珠短路故障,经过从底层向上一排排灯珠,拆到倒数三排 F键后试验,串键消失,恢复正常。

楼主:
R129那个电阻加焊过,两头都加焊过的,也是出现这个偶尔失灵

网友:
可能控制芯片那里虚焊

网友:
主控芯片2脚和3脚好像有点连锡

网友:
主控应该是好的,可能线路有断点,接触不良

网友:
逻辑键位,不好查

网友:
失灵时不灵,多半是焊点不良,看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有脱焊,或是接触不良的地方,检查一下焊盘和过孔。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修好没?

楼主:
没有啊各位,还是那个样。有时连接电脑全键都能用,有时还是那几个键失灵,但是过一阵子就好用了,也不明白什么原因,感觉也不是虚焊导致的吧?电路板是单层的,没有过孔,现在判断是不是主控的事啊?真搞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