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条损坏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3-08-06):
某内存条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能用了,
金手指擦了很多次还是识别不了
大家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么
内存条为什么也能损坏

网友:
颗粒虚汗或某一个颗粒损坏

网友:
也有可能是MLCC电容短路了

网友A:
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不是说好好用着就能一直用下去。好的使用习惯只能延长其使用年限罢了。

网友:
内存条插拔的时候手上带静电,干燥的天气最好插拔之前摸一下水管。

网友:
供电,颗粒,虚焊

网友:
擦手指前,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擦手指后,颗粒被静电击穿
所以擦前擦后都点不亮

网友:
现在都没人修内存了

网友:
这玩意不是号称终身质保的

网友:
现在0内存便宜,换一条了

网友:
电子产品都是这样的,

   我们人都有感冒的时候

网友:
储存颗粒也不能保证100%

网友:
内存条插拔怕静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不是说好好用着就能一直用下去。好的使用习惯只能延长其使用年限罢了。 ...

任何产品故障率不可能是0。

网友:
我也用坏了两根内存。

网友:
电子产品都是这样的

网友:
内存条上那一堆排阻可是故障高发地

网友:
可能掉了小零件,山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