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8-06):
7620路由器刷的OPENWRT官方原版,没有装其他插件,用网线连接上级路由,从7620上接网线可以上网,可以和上级路由相互PING通。用无线中继连接上级路由,从7260路由无线连接可以上网,可以PING通上级路由,但是从上级路由PING不通7620,必须要关闭7260的无线MASTER才能PING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网友:
防火墙设置

网友:
就别做NAT了,还是当AP用好点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这叫什么奇怪问题?所有正常路由都不能从上级进入下级,默认不响应wan口ping,这是防火墙安全机制。

网友:
在主路由和二级路由上设置一个转发,就可以相互ping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什么奇怪问题?所有正常路由都不能从上级进入下级,默认不响应wan口ping,这是防火墙安全机制。 ...

有线可以PING通,无线PING不通,要是都PING不通就不奇怪了。

网友:
端口转发设置一下,以前玩路由宝时,主路由设置DDNS和端口转发,然后从单位可以直接访问家里的路由宝

网友B:
楼主的环境是有线可以互拼,无线不行,中继理论是可以的。不过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环境是有线可以互拼,无线不行,中继理论是可以的。不过没有遇到过。 ...

楼主是小白,所以来请教。

网友:
有线是用lan口上连的吧。无线上连默认是wwan口,就是不通。

网友:
这要看你中继的时候op里走的是wan 还是lan 走wan就不通走lan就能通

楼主:
好吧,换个路由器就好了。

网友:
我遇着过三级路由下挂中继无法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