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TOSHIBA东芝AX/53C笔记本电脑换主板电池升级CPU

楼主(2023-08-06):
拆TOSHIBA东芝AX/53C笔记本电脑换主板电池,945主板升级什么CPU合适?

补充内容 (2023-8-20 13:18):
这主板CPU针脚只能用单核CPU,升级不了。

网友:
这电脑没有升级价值,估计换固态硬盘性能也提高不多

网友:
2007年的电脑,建议放过它吧

网友:
好老的機器啊

网友:
电池上面好像有一把菜刀呀!

网友:
记得当时与这相当的东芝采用台式机CPU,独立显卡芯片坏了修过一次再坏就报废了,只留下索尼16850绿外包电池,那时见过最早笔记本采用镍氢电池,

网友:
人道一点,让这老大爷寿终正寝吧...

网友A:
内存是硬伤,最多4G内存,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硬伤,最多4G内存,算了吧。

如升级到双核CPU性能还是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升级到双核CPU性能还是提高不少。

木桶理论,内存限制了整机的性能;几块钱换个双核当然还是有提升的。

网友:
呵呵,比我的笔记本还老,我的现在看个高清都看不了,只能刷刷网页了都看

网友:
T6400一类的双核酷睿看看能不能上了,不然只有上T2xxx的,946可以上T6xxx,不过没意义啊,看视频都卡了

网友:
短板是cpu和硬盘
这么老,cpu应该白菜价了吧

网友:
如果是要用电脑,建议丢了换新的,没有任何升级价值;如果是当古董,那就保存好,别哪天开不起来了

网友:
这种机器升级完一般也是吃灰 三年前我把T6600的ASUS升级到P9700 内存换成4+4以后 就吃灰了

网友:
上网也卡的机器,还是大果粒颗粒屏

网友:
这个只能上T5500 T7200 7400 7600一类的CPU,或者CM520,引脚和其他CPU不一样,也就T7200性价比高点,性能强点

网友:
笔记本电脑换主板电池升级CPU ,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