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IC,丝印HYBWE查不到资料

楼主(2023-08-06):
4节锂电并联的红外感应灯,红外和编码器双控,能调亮度。故障是灯不亮,这个IC是LED驱动,试了
灯条12V点亮,现在是输入端4.1V多,输出端只有4V,可能IC坏,也可能控制信号问题,只是HYBWE这块IC,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A:
都知道是升压IC了,为啥还不知道型号呢,SY7200,
通常像我们这想专家一般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今天正好看到也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是升压IC了,为啥还不知道型号呢,SY7200,
通常像我们这想专家一般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今天正好看到 ...

感谢,感谢坛友

网友B:
这种升压IC管脚定义几乎都一样,随便找一个的资料跟电路上的对比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升压IC管脚定义几乎都一样,随便找一个的资料跟电路上的对比一下即可。 ...

我前几天就是这么修好的!
我的是5v升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