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各种手机充电线

楼主(2023-08-06):
这几种线你们喜欢哪款呢?

网友:
前面两款要是没有灯的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讨厌一切光污染设备

网友:
编织带的好一点吧,耐脏

网友:
你这些线都不喜欢!

喜欢航空级别的线材, 可惜手机不能用航空接口,要不然一条线用很多年呢!

网友:
我买了一条鱼尾线就很耐用。

楼主:
家用我一般喜欢1.5米硅胶线,但成品我要改头子,成品大多2颗料56K电阻,我得去掉一颗,
我出门喜欢第三张最右边的PVC外皮,可以捏到一坨好装包里,
第三张左边那个外皮是TUP的,放包里容易弹出来,

网友B:
灰白线是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白线是原装的好

你说对了,纵观原装线一般都是灰白那种,里面有屏蔽层,线也粗,自然是纯铜喽,

网友:
楼主的线蛮多的呢,那种收缩线感觉不好用,线径细

网友:
喜欢原装的

网友C:
我喜欢里面线粗的硅胶线,外观粗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里面线粗的硅胶线,外观粗有啥用

现在液态硅胶我没有拆过,像你说的估计里面线是一般的细线,现在液态硅胶非常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厌一切光污染设备

网友:
原装的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
你不拆开,我们怎么能分辨出哪款好,哪款不好?

网友:
接口统一最好,我这里有不同接口近十种。

网友:
好用就行,整这么多干嘛。

网友:
编织线最耐用              不

网友:
老实说,硅胶线不知道为什么要搞个灯,而且贼亮,简直就是一充电就等于开个小夜灯,而且有时充电器不拔,灯还依然亮,真是想不明白这奇葩的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