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模拟误操作,把新买的UT61E+小电流档直接接入AC220V

楼主(2023-08-06):
模拟误操作:测量交流电压时,表笔确插在小电流插孔中,测试了一下,啪一声,然后啥事也没有,换了个保险,然后测试各个档位,发现精度都没有变化。看来防护还行。

网友A:
有附送保险丝吗

网友B:
这个保险丝20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险丝20元吗?

1 ~ 2元一个。

网友:
误插 mA 档还好,测 AC 220V 电流也不算太大,只有几十A。

网友:
换 1A 保险还是换回 AsiaFuse 的 1A 会比较好。

网友:
有的电路中有瞬态电阻作保护,是可恢复的,

网友:
虽说我手里的表也有保护,但是不敢试,万一是一万呢?

网友:
一定要养成谨慎的习惯,要不然今后不知何时出大问题,后悔就来不及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有猫病

网友:
小电流档内阻不小,短路电流也不会很大。。

网友:
新买的万用表就进行模拟误操作,换我还有点舍不得。

网友:
楼主是想看看优利德的售后怎样,还是测试看看保险丝有没有保险作用,新表都敢这么试。

网友:
我一个直流钳表频率档插220插座了,不开机了发张开机照!

网友:
直接220V?那就只有听向啦!

网友C:
原来保护这么全了,要不要再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保护这么全了,要不要再试一次?

不试了起码知道还算踏实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附送保险丝吗

没有附送,是因为我看我有几个这个保险丝,突然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险丝20元吗?

不贵,好点的几元,便宜的1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