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亚灯珠鉴别 这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2023-08-06):
眼尖的老哥帮我看看 这是哪个型号的日亚灯珠

网友:
日本日亚的365nm UV LED目前主流有NCSU276A,NCSU033B,NVSU233A,NC4U133B,NVSU333A.价格分别由低到高。日亚的这几款灯珠价格差异非常大。365nm最便宜的目前市面上也是百多块钱。最贵的是日亚号称世界之最的NVSU333A ,目前单价900多。(当然数量多价格会下浮很多。)NCSU276A\NVSU233A是3.5*3.5mm的封装,其他的是6.8*6.8mm封装尺寸。外观区别非常明显。当然,没一个型号都有不同的外观的。这点还请大家放心,日亚是个很严肃的公司,每一颗灯珠出厂都是全捡的。不会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但看之前献身于日亚化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就很了不起了。日亚官方公布的规格书是很真实的数据,不像其他品牌虚标参数。比如日亚365nm的光,峰值最准,发光最纯。不会参带其他杂光。寿命比其他行业的UV LED长,关键是性能稳定。衰减也是很缓慢的。除了价格和外观的区分,就是光功率的区别了。日亚的365nm的每个型号都有光功率等级区分的。当然光功率越高的价格略贵。出厂的包装都会注明BIN号。楼主好像很惊愕NCSU276A的光功率是700mW哦?纠正一下,应该是780mW.官方有注明的。最高的应该是NVSU333A这个料号了,光功率是4000mW以上了。难怪要称为世界之最了。但是大陆这边使用的数量甚少,一般是科研单位做样品使用和测试。本人从事以日亚365nm系列灯珠作为光源的配套设备的研发和使用已经多年。对这种料号的性能相当了解。有机会还可以讲解下这些料号的市场覆盖率和其他行业的应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