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风扇,摔倒了一下。然后不能摇头

楼主(2023-08-06):
美的电风扇,摔倒了一下。然后不能摇头。

经检查,电路板、焊点及接头无明显开裂和松动进入摇头电机的线路电压只有4V左右(应该是交流220V),电路板对应处也是4V左右。直接将摇头电机接电源能正常转动。所以电机和电线没问题。
按遥控器,正常响声,摇头电机有时能轻微动一下,电扇面板上对应指示灯不亮(实际有很小很小的亮)。
有些怀疑是可控硅的问题,但那个指示灯应该不受对应可控硅控制啊。
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最大的可能原因在那?

网友A:
希望有用,印刷电路板是否损伤?

网友B:
拆开电机看看, 估计摇臂固定的脱了

网友C:
你倒是上个照片让大家看看啊,只能猜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D:
大概是主控摔虚焊了。查主控负责摇头那路的输出电压以及外围元件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机看看, 估计摇臂固定的脱了

谢谢。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上个照片让大家看看啊,只能猜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最可能的原因。但是仔细看也没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主控摔虚焊了。查主控负责摇头那路的输出电压以及外围元件看是不是正常。 ...

谢谢。我也是怀疑。但仔细看都没看出来,也重新焊了一下。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用,印刷电路板是否损伤?

谢谢。芯片不一样,但应该差不多。

楼主:
嗨嗨。我将有可能相关的地方都重焊一下(一大半焊点都重焊了)。好了。

谢谢各位。

楼主:
奇怪。转了几下,又不转了。

楼主:
可控硅的问题,换了。修好了。

网友:
这可控硅的质量太差,摔了一下就坏。

网友:
  板好像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