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这是惠普的啥型号迷你电脑?

楼主(2023-08-06):
今天看到一个hp的迷你电脑,因为没有电源没法开机,拆开看了下,有洞的坛友科普一下

看USU接口感觉电脑有些老了,

有2条1G内存,左上角应该是固态硬盘,这是啥型号的电脑?现在还有啥用处?懂的朋友留言

网友:
十几年前的东西了吧,配置太低了。

网友:
瘦客户机,配置很低

网友:
应该是个瘦客户机,找下有个标签能抽出来,上面有具体型号。

网友:
估计能装个XP,机器太老了,性能差,功耗高

网友:
机器太老

网友:
上上网应当可以

网友:
这个迷你电脑实在是太老了,可玩性太差。

网友:
估计配置现在没法看了

网友:
没有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背挂机吧,房产中介公司这种电脑很多,挂在显示器后面

网友:
DVI才出来的货,配置肯定低,建议是舍弃...

网友:
用做下载机器 小孩看电视可以用

网友:
好像很古老了

网友:
像我公司文员用的小主机,不过是联想的,用的i3的移动CPU,性能很低端

网友:
拆散热看看啊

网友:
竟然有两个DVI接口

网友:
没什么用了,有需要可以拿来当下载机,性能还勉强够

网友:
还有ps2接口,那真是古老了

网友:
看这配置就知道是十几年前的低配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