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和T12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8-06):
   看了下淘宝,JBC比T12销量少太多了,而且JBC价格能买好几个T12,两者区别到底有哪些?普通人是不是T12就够用了?

网友:
JBC热容量大一些把,全靠温补有些场合还是干不动的。

网友:
JBC功率更大,回温更好些。

网友A:
这样说吧,JBC245相当于加大号的T12,功率是T12的三倍左右,所以大小活都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吧,JBC245相当于加大号的T12,功率是T12的三倍左右,所以大小活都能干。 ...

看来我用不上,T12就可以了。

网友:
理解下“功率”这个词

网友:
从参数上讲,JBC的烙铁芯电阻值小,有人测量是2.4欧姆,而T12是8欧姆,那么,在相同电压下,JBC的加热功率要大得多,根据JBC给的数据,可以加热2秒钟即达到350度,T12需10秒钟左右。你要是喜欢大功率和回温快,应该考虑JBC。

网友:
JBC245相当于加大号的T12

网友:
jbc 相当于 欧系跑车   外观漂亮 ,灵巧马力大,零百加速快。就是售价贵 ,原厂耗材也贵。
T12相当于日系车  皮薄 车轻 省油。 原厂发动机品质优秀。

网友:
JBC与T12的区别在于:

共同点:都是电阻加热,都是热容传导。

不同点:中间填充体不一样,JBC是锗土配方,T12是陶瓷;电阻加热丝不同,JBC三线、T12两线。

工作方式不同:JBC是1HZ交流频率加热,过零检测温度;T12是直流电压控制,电压/电流检测温度。

网友:
普通人936就够了。。便宜好用,主要是焊头便宜。更换不心痛。。

网友B:
二手威乐81  国产头子一样便宜好用,关键是线性变压器供电 没有感应电及静电,我从咸鱼入手一台 外观成色好 300多一点点

网友(2024-06-27):
还是jbc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威乐81  国产头子一样便宜好用,关键是线性变压器供电 没有感应电及静电,我从咸鱼入手一台 外观成色好 ...

原装jbc也是变压器的

网友:
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二个都 买,都体验下。。。

网友:
这个能比拼JBC24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