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空调修空调的都要注意了,现在道德底线完全没有了

楼主(2023-08-06):
就接头那里一节是铜的,保温棉一扯开里面是铝管,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不是个例。拆空调修空调的,会故意把你的旧铜管给折弯弄掉,然后告诉你用不成了。然后就叫你花钱买他的,然后他就给你用这样的管子。一台机子搞你几百元管子钱 再收他几百维修费。最无耻的是有的旧管子还要拿走你的,你问他,他就说是行规。 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次了。正规铜管,现在0.8壁厚。垃圾的只有0.4。

网友:
铝铜怎么接到一起,难度大。

网友A:
那点铜的不会是刷铜水吧?

网友B:
听说这种管子叫做铜包铝的管子,外面看着是铜,里面是铝,这个管子靠里面干脆连铜皮都没包了?

网友:
原来一个空调无故障用10年以上,现在四五年就出问题了,还是常修常坏那种

网友:
十年前的空调,还在用,还没坏。
内部蒸发器,冷凝器,全部铝的

网友:
价格没见降低,材料倒是越来越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种管子叫做铜包铝的管子,外面看着是铜,里面是铝,这个管子靠里面干脆连铜皮都没包了? ...

铜包铝生产的时候,铝比铜长,这样做出来就只有2头是铜的,中间是铝的了

网友C:
这种热管的内部是啥样,装空调的不一定知道,他们可能也是受害者,只不过换管操作成了维修公司的不成文规定
需要严查维修厂家,这种铜铝管的来路,追溯生产源头,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铜铝过渡有专门的生产工艺,比如有专门的铜铝过渡接头,一般是用摩擦焊或熔接焊的工艺接到一起,这样在接两种不同的金属时就不怕电化学反应了。不过这种工艺都是用在铝线接铜排或铜线接铝排的工艺上,这种铜管接铝管的工艺还真是把偷工减料的本事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点铜的不会是刷铜水吧?

外面包了一层塑料皮

网友:
以前的真皮皮带,也就头上10公分是真皮的

网友:
铜铝过渡用的管子,空调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热管的内部是啥样,装空调的不一定知道,他们可能也是受害者,只不过换管操作成了维修公司的不成文规定 ...

装空调的经常要裁接管,他们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用便宜货呢

网友:
见怪不怪啦,我家对面楼装的2台空调,都是挂架每根一个脹拴,外机4个脚斜对各一个螺栓,当时肯定掉不下的,然后还给外机上戴一个防雨帽子~另收一笔钱。
我家空调自己安装时每个架子都打3个脹拴,外机4脚4螺栓/4防震胶垫,而且螺母冲上,还特地清除外机上方的遮蔽物~因为外机的灰尘全靠风雨冲刷来清洁。

网友:
所以这需要用户是内行,也可以自己买管子自己装的,新机保修期是不怕的,旧机移机就自己长个心眼,还有把更换定频空调启动电容说成压缩机启动芯片的,还有在挂机内机上装模作样加制冷剂的,还有清洗空调的药剂对铜管造成腐蚀的,要放心就自己做,太讲良心的做不了维修活,或者是挣不到钱。

网友:
太薄的铜管也得焊接一段厚的铜管才能做喇叭口,不然不耐用。

网友D:
真是赚的黑良心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赚的黑良心的钱

这世道不黑心你咋赚钱,只是说这个操作心也太黑了。。。。。黑的太没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