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6max plus 补齐千兆芯片问题

楼主(2023-08-06):
各位大佬,我有一台x96max plus 2+16,现在已将内存改成了4g,从其他旧板上拆下了螃蟹的RTL8211F千兆芯片,装到了x96max plus上,并在网上找到原理图,将外围补齐(应该是补齐了),刷了x96max plus2的固件后(同样是rtl8211f)不能启动,现将启动信息附上,各位大佬,能给个解决方法吗,或谁有此板的rtl8211f外围元件详细信息啊,能给一份吗?谢谢了
贴子长度限制,中间部分删掉一些, 保留开头和最后的启动信息,望大佬帮我一下。

SM1:BL:511f6b:81ca2f;FEAT:A0F83180:20282000;POC:F;RCY:0;EMMC:0;READ:0;0.0;CHK:0;
bl2_stage_init 0x01
bl2_stage_init 0x81
hw id: 0x0000 - pwm id 0x01
bl2_stage_init 0xc1
bl2_stage_init 0x02

L0:00000000
L1:00000703
L2:00008067
L3:15000020
S1:00000000
B2:20282000
B1:a0f83180

TE: 284518

BL2 Built : 15:21:42, Mar 26 2020. g12a g486bc38 - gongwei.chen@droid11-sz

Board ID = 1
Set cpu clk to 24M
Set clk81 to 24M
Use GP1_pll as DSU clk.
DSU clk: 1200 Mhz
CPU clk: 1200 MHz
Set clk81 to 166.6M
eMMC boot @ 0
sw8 s
board id: 1
Load FIP HDR DDR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fffd0000, size: 0x00004000, part: 0
fw parse done
PIEI prepare done
00000000
emmc switch 1 ok
ddr saved addr:00016000
Load ddr parameter from eMMC, src: 0x02c00000, des: 0xfffd0000, size: 0x00001000, part: 0
00000000
emmc switch 0 ok
fastboot data verify
result: 255
Cfg max: 12, cur: 1. Board id: 255. Force loop cfg
DDR4 probe

LPDDR4_PHY_V_0_1_21-Built : 15:37:51, Mar 26 2020. g12a gf098346 - gongwei.chen@droid11-sz
ddr clk to 1320MHz

dmc_version 0001
Check phy result
INFO : End of initialization
INFO : ERROR : Training has failed!
1D training failed
Cfg max: 12, cur: 2. Board id: 255. Force loop cfg
DDR4 probe
ddr clk to 912MHz

dmc_version 0001
Check phy result
INFO : End of initialization
INFO : ERROR : Training has failed!
1D training failed
Cfg max: 12, cur: 3. Board id: 255. Force loop cfg
DDR3 probe
ddr clk to 792MHz

dmc_version 0001
Check phy result
INFO : End of initialization
INFO : End of read enable training
INFO : End of fine write leveling
INFO : End of read dq deskew training
INFO : End of MPR read delay center optimization
INFO : End of Write leveling coarse delay
INFO : End of write delay center optimization
INFO : End of read delay center optimization
INFO : End of max read latency training
INFO : Training has run successfully!
dwc_ddrphy_apb_wr((0<<20)|(2<<16)|(0<<12)|(0xb0):00e4
1D training succeed
auto size-- 65535DDR cs0 size: 4096MB
DDR cs1 size: 0MB
DMC_DDR_CTRL: 0000002dDDR size: 3928MB
cs0 DataBus test pass
cs0 AddrBus test pass

non-sec scramble use zero key
ddr scramble enabled

100bdlr_step_size ps== 415
result report
boot times 0Enable ddr reg access
00000000
emmc switch 3 ok
BL2: rpmb counter: 0x00001220
00000000
emmc switch 0 ok
Load FIP HDR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4000, part: 0
Load BL3X from eMMC, src: 0x00078200, des: 0x01768000, size: 0x000ed800, part: 0
0.0;M3 CHK:0;cm4_sp_mode 0
[Image: g12a_v1.1.3394-7d43064d5 2020-05-07 15:37:06 gongwei.chen@droid11-sz]
OPS=0x01
ring efuse init
2b 0b 01 00 01 22 05 00 00 18 37 34 59 56 56 50
[0.014467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boot bl31
NOTICE:  BL31: v1.3(release):5d6723eeb
NOTICE:  BL31: Built : 15:05:59, Mar 17 2020
NOTICE:  BL31: G12A normal boot!
NOTICE:  BL31: BL33 decompress pass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U-Boot 2015.01 (Jul 12 2021 - 21:34:03)

DRAM:  3.8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d6d85000
mmu cfg end: 0xe0000000
mmu cfg end: 0xe0000000
spi_post_bind(spifc): req_seq = 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d7e99bb0
NAND:  get_sys_clk_rate_mtd() 292, clock setting 200!
bus cycle0: 6,timing: 7
NAND device id: 0 ff ff ff ff ff
No NAND device found!!!
nand init failed: -6
get_sys_clk_rate_mtd() 292, clock setting 200!
bus cycle0: 6,timing: 7
NAND device id: 0 ff ff ff ff ff
No NAND device found!!!
nand init failed: -6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d3d75a7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d3d77db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cmd->cmdarg=0x1aa,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cmd->cmdarg=0x0, status=0x1ff28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00
[set_emmc_calc_fixed_adj][875]find fixed adj_delay=20
init_part() 297: PART_TYPE_AML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Amlogic multi-dtb tool
      GZIP format, decompress...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3 dtbs.
        aml_dt soc: sm1 platform: ac213 variant: 4g
        dtb 0 soc: g12a   plat: u212   vari: 4g
        dtb 1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2g
        dtb 2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4g
      Find match dtb: 2
start dts,buffer=00000000d3d7a620,dt_addr=00000000d3d7a620
get_partition_from_dts() 92: ret 0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parts: 17
00:      logo   0000000000800000 1
01:  recovery   0000000001800000 1
02:      misc   0000000000800000 1
03:      dtbo   0000000000800000 1
04:  cri_data   0000000000800000 2
05:     param   0000000001000000 2
06:      boot   0000000001000000 1
set has_boot_slot = 0
07:       rsv   0000000001000000 1
08:  metadata   0000000001000000 1
09:    vbmeta   0000000000200000 1
10:       tee   0000000002000000 1
11:    vendor   0000000046000000 1
12:       odm   0000000008000000 1
13:    system   0000000050000000 1
14:   product   0000000008000000 1
15:     cache   0000000046000000 2
16:      data   ffffffffffffffff 4
init_part() 297: PART_TYPE_AML
eMMC/TSD partition table have been checked OK!
crc32_s:0x1577dad == storage crc_pattern:0x1577dad!!!
crc32_s:0xee152b83 == storage crc_pattern:0xee152b83!!!
crc32_s:0x79f50f07 == storage crc_pattern:0x79f50f07!!!
mmc env offset: 0x4d4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reboot_mode=cold_boot
[store]To run cmd[emmc dtb_read 0x1000000 0x40000]
_verify_dtb_checksum()-3476: calc 5e40354d, store 5e40354d
_verify_dtb_checksum()-3476: calc 5e40354d, store 5e40354d
dtb_read()-3691: total valid 2
update_old_dtb()-3672: do nothing
      Amlogic multi-dtb tool
      GZIP format, decompress...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3 dtbs.
        aml_dt soc: sm1 platform: ac213 variant: 4g
        dtb 0 soc: g12a   plat: u212   vari: 4g
        dtb 1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2g
        dtb 2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4g
      Find match dtb: 2
amlkey_init() enter!
[EFUSE_MSG]keynum is 4
vpu: driver version: v20190313
vpu: detect chip type: 11
vpu: clk_level default: 7(666667000Hz), max: 7(666667000Hz)
vpu: clk_level in dts: 7
vpu: vpu_power_on
vpu: set_vpu_clk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6667Hz(0x100)
vpu: set_vpu_clk finish
vpu: vpu_module_init_config
vpp: vpp_init
vpp: vpp osd2 matrix rgb2yuv..............
hdr_func 4, hdr_process_select 0x1
cvbs: cpuid:0x2b
cvbs: find performance_pal config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dwmac.ff3f0000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MACADDR:02:00:00:05:22:01(from chipid)

CONFIG_AVB2: null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info->magic =
info->version_major = 1
info->version_minor = 0
info->slots[0].priority = 15
info->slots[0].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0].successful_boot = 0
info->slots[1].priority = 14
info->slots[1].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1].successful_boot = 0
info->crc32 = -1075449479
active slot = 0
wipe_data=successful
wipe_cache=successful
upgrade_step=2
reboot_mode:::: cold_boot
s_version: U-Boot 2015.01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us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mac]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manage_dts_get_key_device]L105:oemkey key name is not exist
[KM]Error:f[_get_km_ops_by_name]L240:key oemkey not know device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exist]L554:There isn't dts cfg for key[oemkey]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1:Fail in query key exist
hpd_state=0
do_hpd_detect: hdmimode=1080p60hz
do_hpd_detect: colorattribute=444,8bit
Saving Environment to aml-storage...
mmc env offset: 0x4d400000
Writing to MMC(1)... done
no sink, fallback to 720p60hz[4]
hdr mode is 0
dv  mode is ver:0  len: 0
hdr10+ mode is 0
read hdmichecksum 0x00000000, colorattribute 444,8bit
read hdmimode 1080p60hz, colorspace <NULL>, colordepth <NULL>
do_get_parse_edid: autoMode = false, manualMode=16
isYuv4kSink: false, maxTMDSRate=150
do_get_parse_edid: non-yuv4k sink: inColorSpace: HDMI_COLOR_FORMAT_RGB
do_get_parse_edid: default inColorDepth: HDMI_COLOR_DEPTH_24B
TV is same, initial mode is: 576cvbs attr: 444,8bit
dolby_status 0
dolby_status 0
dolby_vision_process: no tv and dv disabled
Saving Environment to aml-storage...
mmc env offset: 0x4d400000
Writing to MMC(1)... done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meson-fb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fb
[OSD]set initrd_high: 0xdf800000
[OSD]fb_addr for logo: 0xdf800000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meson-fb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fb
[OSD]fb_addr for logo: 0xdf800000
[OSD]VPP_OFIFO_SIZE:0xfff01fff
[CANVAS]canvas init
[CANVAS]addr=0xdf800000 width=3840, height=2160
[OSD]osd_hw.free_dst_data: 0,719,0,575
[OSD]osd1_update_disp_freescale_enable
vpp: vpp_matrix_update: 2
cvbs_performance_enhancement
cvbs_config_hdmipll_g12a
cvbs_set_vid2_clk
dolby_status 0
dolby_status 0
hdr_packet
vpp: hdr_policy = 0
vpp: Rx hdr_info.hdr_sup_eotf_smpte_st_2084 = 0
s_version: U-Boot 2015.01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us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mac]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manage_dts_get_key_device]L105:oemkey key name is not exist
[KM]Error:f[_get_km_ops_by_name]L240:key oemkey not know device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exist]L554:There isn't dts cfg for key[oemkey]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1:Fail in query key exist
gpio: pin GPIOAO_3 (gpio 3) value is 1
SARADC channel(2) is 0x3fa.
saradc - saradc sub-system

Usage:
saradc saradc open <channel>    - open a SARADC channel
saradc close    - close the SARADC
saradc getval   - get the value in current channel
saradc test     - test the SARADC by channel-7
saradc get_in_range <min> <max> - return 0 if current value in the range of current channel

Command: bcb uboot-command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BCB hasn't any datas,exit!
InUsbBurn
wait for phy ready count is 0
[MSG]sof
Set Addr 16
Get DT cfg
Get DT cfg
Get DT cfg
Set Addr 17
Get DT cfg
Get DT cfg
Get DT cfg
set CFG
waitIdentifyTime(751) > timeout(750)
s_version: U-Boot 2015.01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us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mac]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manage_dts_get_key_device]L105:oemkey key name is not exist
[KM]Error:f[_get_km_ops_by_name]L240:key oemkey not know device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exist]L554:There isn't dts cfg for key[oemkey]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1:Fail in query key exist
Hit Enter or space or Ctrl+C key to stop autoboot -- :  0
pll tsensor avg: 0x1f8f, u_efuse: 0x8001
temp1: 35
ddr tsensor avg: 0x1f9a, u_efuse: 0x32
temp2: 36
device cool done
CONFIG_SYSTEM_AS_ROOT: systemroot
system_mode: 1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info->magic =
info->version_major = 1
info->version_minor = 0
info->slots[0].priority = 15
info->slots[0].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0].successful_boot = 0
info->slots[1].priority = 14
info->slots[1].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1].successful_boot = 0
info->crc32 = -1075449479
active slot = 0
CONFIG_AVB2: null
active_slot: normal
avb2: 0
ee_gate_off ...
avb2: 0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01080000 ...
Kernel command line: androidboot.dtbo_idx=0 --cmdline root=/dev/mmcblk0p18 buildvariant=userdebug
[store]Is good fdt check header, no need decrypt!
active_slot is normal
load dtb from 0x1000000 ......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find 1 dtbos
dtbos to be applied: 0
Apply dtbo 0
   Loading Kernel Image(COMP_NON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01080000, end = 0x019f802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00000009fe6000, end 0000000009fff190 ... OK
fdt_fixup_memory_banks, reg:0000000000000000

Starting kernel ...

uboot time: 4961999 us

DRAM:  3.8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d6d85000
mmu cfg end: 0xe0000000
mmu cfg end: 0xe0000000
spi_post_bind(spifc): req_seq = 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d7e99bb0
NAND:  get_sys_clk_rate_mtd() 292, clock setting 200!
bus cycle0: 6,timing: 7
NAND device id: 0 ff ff ff ff ff
No NAND device found!!!
nand init failed: -6
get_sys_clk_rate_mtd() 292, clock setting 200!
bus cycle0: 6,timing: 7
NAND device id: 0 ff ff ff ff ff
No NAND device found!!!
nand init failed: -6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d3d75a7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d3d77db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cmd->cmdarg=0x1aa,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cmd->cmdarg=0x0, status=0x1ff28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
co-phase 0x3, tx-dly 0, clock 40000000
[set_emmc_calc_fixed_adj][875]find fixed adj_delay=20
init_part() 297: PART_TYPE_AML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Amlogic multi-dtb tool
      GZIP format, decompress...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3 dtbs.
        aml_dt soc: sm1 platform: ac213 variant: 4g
        dtb 0 soc: g12a   plat: u212   vari: 4g
        dtb 1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2g
        dtb 2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4g
      Find match dtb: 2
start dts,buffer=00000000d3d7a620,dt_addr=00000000d3d7a620
get_partition_from_dts() 92: ret 0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parts: 17
00:      logo   0000000000800000 1
01:  recovery   0000000001800000 1
02:      misc   0000000000800000 1
03:      dtbo   0000000000800000 1
04:  cri_data   0000000000800000 2
05:     param   0000000001000000 2
06:      boot   0000000001000000 1
set has_boot_slot = 0
07:       rsv   0000000001000000 1
08:  metadata   0000000001000000 1
09:    vbmeta   0000000000200000 1
10:       tee   0000000002000000 1
11:    vendor   0000000046000000 1
12:       odm   0000000008000000 1
13:    system   0000000050000000 1
14:   product   0000000008000000 1
15:     cache   0000000046000000 2
16:      data   ffffffffffffffff 4
init_part() 297: PART_TYPE_AML
eMMC/TSD partition table have been checked OK!
crc32_s:0x1577dad == storage crc_pattern:0x1577dad!!!
crc32_s:0xee152b83 == storage crc_pattern:0xee152b83!!!
crc32_s:0x79f50f07 == storage crc_pattern:0x79f50f07!!!
mmc env offset: 0x4d4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reboot_mode=cold_boot
[store]To run cmd[emmc dtb_read 0x1000000 0x40000]
_verify_dtb_checksum()-3476: calc 5e40354d, store 5e40354d
_verify_dtb_checksum()-3476: calc 5e40354d, store 5e40354d
dtb_read()-3691: total valid 2
update_old_dtb()-3672: do nothing
      Amlogic multi-dtb tool
      GZIP format, decompress...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3 dtbs.
        aml_dt soc: sm1 platform: ac213 variant: 4g
        dtb 0 soc: g12a   plat: u212   vari: 4g
        dtb 1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2g
        dtb 2 soc: sm1   plat: ac213   vari: 4g
      Find match dtb: 2
amlkey_init() enter!
[EFUSE_MSG]keynum is 4
vpu: driver version: v20190313
vpu: detect chip type: 11
vpu: clk_level default: 7(666667000Hz), max: 7(666667000Hz)
vpu: clk_level in dts: 7
vpu: vpu_power_on
vpu: set_vpu_clk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6667Hz(0x100)
vpu: set_vpu_clk finish
vpu: vpu_module_init_config
vpp: vpp_init
vpp: vpp osd2 matrix rgb2yuv..............
hdr_func 4, hdr_process_select 0x1
cvbs: cpuid:0x2b
cvbs: find performance_pal config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dwmac.ff3f0000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MACADDR:02:00:00:05:22:01(from chipid)

CONFIG_AVB2: null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info->magic =
info->version_major = 1
info->version_minor = 0
info->slots[0].priority = 15
info->slots[0].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0].successful_boot = 0
info->slots[1].priority = 14
info->slots[1].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1].successful_boot = 0
info->crc32 = -1075449479
active slot = 0
wipe_data=successful
wipe_cache=successful
upgrade_step=2
reboot_mode:::: cold_boot
s_version: U-Boot 2015.01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us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mac]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manage_dts_get_key_device]L105:oemkey key name is not exist
[KM]Error:f[_get_km_ops_by_name]L240:key oemkey not know device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exist]L554:There isn't dts cfg for key[oemkey]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1:Fail in query key exist
hpd_state=0
do_hpd_detect: hdmimode=1080p60hz
do_hpd_detect: colorattribute=444,8bit
Saving Environment to aml-storage...
mmc env offset: 0x4d400000
Writing to MMC(1)... done
no sink, fallback to 720p60hz[4]
hdr mode is 0
dv  mode is ver:0  len: 0
hdr10+ mode is 0
read hdmichecksum 0x00000000, colorattribute 444,8bit
read hdmimode 1080p60hz, colorspace <NULL>, colordepth <NULL>
do_get_parse_edid: autoMode = false, manualMode=16
isYuv4kSink: false, maxTMDSRate=150
do_get_parse_edid: non-yuv4k sink: inColorSpace: HDMI_COLOR_FORMAT_RGB
do_get_parse_edid: default inColorDepth: HDMI_COLOR_DEPTH_24B
TV is same, initial mode is: 576cvbs attr: 444,8bit
dolby_status 0
dolby_status 0
dolby_vision_process: no tv and dv disabled
Saving Environment to aml-storage...
mmc env offset: 0x4d400000
Writing to MMC(1)... done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meson-fb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fb
[OSD]set initrd_high: 0xdf800000
[OSD]fb_addr for logo: 0xdf800000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meson-fb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fb
[OSD]fb_addr for logo: 0xdf800000
[OSD]VPP_OFIFO_SIZE:0xfff01fff
[CANVAS]canvas init
[CANVAS]addr=0xdf800000 width=3840, height=2160
[OSD]osd_hw.free_dst_data: 0,719,0,575
[OSD]osd1_update_disp_freescale_enable
vpp: vpp_matrix_update: 2
cvbs_performance_enhancement
cvbs_config_hdmipll_g12a
cvbs_set_vid2_clk
dolby_status 0
dolby_status 0
hdr_packet
vpp: hdr_policy = 0
vpp: Rx hdr_info.hdr_sup_eotf_smpte_st_2084 = 0
s_version: U-Boot 2015.01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us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mac]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manage_dts_get_key_device]L105:oemkey key name is not exist
[KM]Error:f[_get_km_ops_by_name]L240:key oemkey not know device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exist]L554:There isn't dts cfg for key[oemkey]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1:Fail in query key exist
gpio: pin GPIOAO_3 (gpio 3) value is 1
SARADC channel(2) is 0x3fb.
saradc - saradc sub-system

Usage:
saradc saradc open <channel>    - open a SARADC channel
saradc close    - close the SARADC
saradc getval   - get the value in current channel
saradc test     - test the SARADC by channel-7
saradc get_in_range <min> <max> - return 0 if current value in the range of current channel

Command: bcb uboot-command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BCB hasn't any datas,exit!
InUsbBurn
wait for phy ready count is 0
[MSG]sof
Set Addr 20
Get DT cfg
Get DT cfg
Get DT cfg
Set Addr 21
Get DT cfg
Get DT cfg
Get DT cfg
set CFG
waitIdentifyTime(751) > timeout(750)
s_version: U-Boot 2015.01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us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mac]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5: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KM]Error:f[keymanage_dts_get_key_device]L105:oemkey key name is not exist
[KM]Error:f[_get_km_ops_by_name]L240:key oemkey not know device 4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exist]L554:There isn't dts cfg for key[oemkey]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11:Fail in query key exist
Hit Enter or space or Ctrl+C key to stop autoboot -- :  0
pll tsensor avg: 0x1f8f, u_efuse: 0x8001
temp1: 35
ddr tsensor avg: 0x1f95, u_efuse: 0x32
temp2: 36
device cool done
CONFIG_SYSTEM_AS_ROOT: systemroot
system_mode: 1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info->magic =
info->version_major = 1
info->version_minor = 0
info->slots[0].priority = 15
info->slots[0].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0].successful_boot = 0
info->slots[1].priority = 14
info->slots[1].tries_remaining = 7
info->slots[1].successful_boot = 0
info->crc32 = -1075449479
active slot = 0
CONFIG_AVB2: null
active_slot: normal
avb2: 0
ee_gate_off ...
avb2: 0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01080000 ...
Kernel command line: androidboot.dtbo_idx=0 --cmdline root=/dev/mmcblk0p18 buildvariant=userdebug
[store]Is good fdt check header, no need decrypt!
active_slot is normal
load dtb from 0x1000000 ......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find 1 dtbos
dtbos to be applied: 0
Apply dtbo 0
   Loading Kernel Image(COMP_NON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01080000, end = 0x019f802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00000009fe6000, end 0000000009fff190 ... OK
fdt_fixup_memory_banks, reg:0000000000000000

Starting kernel ...

uboot time: 4863221 us
[    0.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0] Linux version 4.9.113 (yxt-rd01@yxtrd01-Super-Server) (gcc version 6.3.1 20170109 (Linaro GCC 6.3-2017.02) ) #1 SMP PREEMPT Mon Jul 12 21:41:21 CST 2021
[    0.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1fd05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3d
[    0.000000@0] CPU: div instructions available: patching division code
[    0.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0] Machine model: Amlogic
[    0.000000@0]        07400000 - 07500000,     1024 KB, ramoops@0x07400000
[    0.000000@0]        05000000 - 05400000,     4096 KB, linux,secmon
[    0.000000@0]        df800000 - e0000000,     8192 KB, linux,meson-fb
[    0.000000@0]        78000000 - 80000000,   131072 KB, linux,ion-dev
[    0.000000@0]        ee000000 - f0800000,    40960 KB, linux,di_cma
[    0.000000@0] Reserved memory: regions without no-map are not yet supported
[    0.000000@0]        64c00000 - 78000000,   315392 KB, linux,codec_mm_cma
[    0.000000@0]        f0900000 - f0900000,        0 KB, linux,codec_mm_reserved
[    0.000000@0]        ea000000 - ee000000,    65536 KB, linux,vdin0_cma
[    0.000000@0]        e6000000 - ea000000,    65536 KB, linux,vdin1_cma
[    0.000000@0]        e4000000 - e6000000,    32768 KB, linux,vm0_cma
[    0.000000@0] cma: Reserved 8 MiB at 0xe3800000
[    0.0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0] psci: probing for conduit method from DT.
[    0.000000@0] psci: PSCIv1.0 detected in firmware.
[    0.000000@0] psci: Using standard PSCI v0.2 function IDs
[    0.000000@0] psci: MIGRATE_INFO_TYPE not supported.
[    0.000000@0] psci: SMC Calling Convention v1.1
[    0.000000@0] percpu: Embedded 15 pages/cpu @ee167000 s32140 r8192 d21108 u61440
[    0.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983554
[    0.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init=/init console=ttyS0,115200 no_console_suspend earlyprintk=aml-uart,0xff803000 ramoops.pstore_en=1 ramoops.record_size=0x8000 ramoops.console_size=0x4000 hdr_policy=0 hdr_priority= otg_device=0 reboot_mode_android=normal logo=osd0,loaded,0x3d800000 vout=576cvbs,enable panel_type=lcd_1 lcd_ctrl=0x00000000 hdmitx=,444,8bit hdmimode=1080p60hz hdmichecksum=0x00000000 dolby_vision_on=0 frac_rate_policy=1 hdmi_read_edid=1 cvbsmode=576cvbs osd_reverse=0 video_reverse=0 irq_check_en=0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androidboot.firstboot=1 jtag=disable androidboot.hardware=amlogic androidboot.bootloader=U-Boot 2015.01 androidboot.build.expect.baseband=N/A androidboot.serialno=1234567890 androidboot.oem.key1=ATV00104319 ro rootwait skip_initramfs androidboot.dtbo_idx=0 --cmdline root=/dev/mmcblk0p18 buildvariant=userdebug
[    0.000000@0] am_vecm: boot hdr_policy: 0
[    0.000000@0] fb: osd0
[    0.000000@0] fb: loaded
[    0.000000@0] fb: 0x3d800000
[    0.000000@0] vout: 576cvbs
[    0.000000@0] vout: enable: 1
[    0.000000@0] lcd: panel_type: lcd_1
[    0.000000@0] lcd: lcd_ctrl: 0x00000000
[    0.000000@0] vout: get hdmimode: 1080p60hz
[    0.000000@0] vout: get hdmi checksum: 0x00000000
[    0.000000@0] get_dolby_on: 0
[    0.000000@0] hdmitx: hdmitx boot frac_rate_policy: 1
[    0.000000@0] vout: get cvbsmode: 576cvbs
[    0.000000@0] vpp_axis_reverse: bootargs is 0
[    0.000000@0] DI: di_read_canvas_reverse: bootargs is 0.
[    0.000000@0] vdin_get_video_reverse: bootargs is 0.
[    0.000000@0] phlock_phase_config: bootargs is 0.
[    0.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0] Memory: 3211124K/3940352K available (14336K kernel code, 1336K rwdata, 5104K rodata, 1024K init, 1395K bss, 57484K reserved, 671744K cma-reserved, 2487296K highmem)
[    0.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0]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    0.000000@0]     vmalloc : 0xf0800000 - 0xff800000   ( 240 MB)
[    0.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f0000000   ( 768 MB)
[    0.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0]     modules : 0xbc000000 - 0xbfe00000   (  62 MB)
[    0.000000@0]       .text : 0xc0108000 - 0xc1000000   (15328 kB)
[    0.000000@0]       .init : 0xc1600000 - 0xc1700000   (1024 kB)
[    0.000000@0]       .data : 0xc1700000 - 0xc184e168   (1337 kB)
[    0.000000@0]        .bss : 0xc1850000 - 0xc19ace84   (1396 kB)
[    0.000000@0] zone:Normal, spaned pages:196352, total:196352
[    0.000000@0] zone:HighMem, spaned pages:788736, total:985088
[    0.000000@0] page_trace_pre_work, trace buffer:edc00000, size:3c2000, used:edfc2000, end:ee000000
[    0.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    0.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0]        Build-time adjustment of leaf fanout to 32.
[    0.000000@0]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8 to nr_cpu_ids=4.
[    0.000000@0]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32, nr_cpu_ids=4
[    0.000000@0] NR_IRQS:16 nr_irqs:16 16
[    0.000000@0] irq_meson_gpio: 100 to 8 gpio interrupt mux initialized
[    0.000000@0] g12a_aoclkc_init: register ao clk ok!
[    0.000000@0] Meson chip version = RevB (2B:B - 1:0)
[    0.000000@0] meson_g12a_sdemmc_init: register amlogic sdemmc clk
[    0.000000@0] meson_g12a_sdemmc_init: register amlogic sdemmc clk
[    0.000000@0] meson_g12a_gpu_init: register meson gpu clk
[    0.000000@0] meson_g12a_media_init: register meson media clk
[    0.000000@0] meson_g12a_misc_init: register amlogic g12a misc clks
[    0.000000@0] meson_g12a_misc_init: done.
[    0.000000@0] g12a_clkc_init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    0.000000@0] sm1 clk probe ok
[    0.000000@0] arm_arch_timer: Architected cp15 timer(s) running at 24.00MHz (virt).
[    0.000000@0]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mask: 0x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588fe9dc0, max_idle_ns: 440795202592 ns
[    0.000006@0] sched_clock: 56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097ns
[    0.000018@0]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41ns
[    0.000063@0] meson_bc_timer: mclk->mux_reg =f080c190,mclk->reg =f080e194
[    0.00071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736@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48.00 BogoMIPS (lpj=96000)
[    0.000755@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00811@0] thread_stack_cache_init, vmap:c012a980, bitmap:c0130400, cache page:e3400
[    0.000824@0] thread_stack_cache_init, allocation vm area:c012c180, addr:bc000000, size:3001000
[    0.000896@0]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000908@0] SELinux:  Initializing.
[    0.000993@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1009@0]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1818@0]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01863@0] ftrace: allocating 44809 entries in 132 pages
[    0.088001@0] sched-energy: CPU device node has no sched-energy-costs
[    0.088024@0] CPU0: update cpu_capacity 1024
[    0.088035@0] CPU0: thread 0, cpu 0, socket 0, mpidr 81000000
[    0.088066@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200000 - 0x200058
[    0.132813@0] secmon: can't fine clear_range
[    0.180692@1] CPU1: update cpu_capacity 1024
[    0.180697@1] CPU1: thread 0, cpu 1, socket 0, mpidr 81000100
[    0.212795@2] CPU2: update cpu_capacity 1024
[    0.212801@2] CPU2: thread 0, cpu 2, socket 0, mpidr 81000200
[    0.244930@3] CPU3: update cpu_capacity 1024
[    0.244935@3] CPU3: thread 0, cpu 3, socket 0, mpidr 81000300
[    0.245048@0] Brought up 4 CPUs
[    0.245084@0]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192.00 BogoMIPS).
[    0.245093@0]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    0.246028@0] addr:bc045cce is in kernel, size fix 4096->10, data:mode=0755
[    0.246173@0] devtmpfs: initialized
[    0.279205@0]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40 variant 5 rev 2
[    0.279797@0]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7645041785100000 ns
[    0.279822@0]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    0.280032@0]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281396@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285260@0]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    0.285278@0] schedtune: init normalization constants...
[    0.285287@0] schedtune: no energy model data
[    0.285294@0] schedtune: disabled!
[    0.300623@0]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0.300748@0] register canvas platform driver
[    0.300803@0] register rdma platform driver
[    0.304214@0]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    0.304228@0]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    0.304659@0] clkmsr: clkmsr: driver init
[    0.304669@0] codec_mm_module_init
[    0.304729@0] media_configs_system_init
[    0.305105@0] aml_watch_point_probe, in, wp:4
[    0.305616@0] pstore: using zlib compression
[    0.306317@0] console [pstore-1] enabled
[    0.306361@0] pstore: Registered ramoops as persistent store backend
[    0.306374@0] ramoops: attached 0x100000@0x7400000, ecc: 0/0
[    0.306388@0] ramoops: ramoops_io_en:0 1 old:0x0 ftrace_size:0x40000
[    0.309193@0] aml_iomap: amlogic iomap probe done
[    0.309974@0] vpu: driver version: v20190329(10-sm1)
[    0.309992@0] vpu: load vpu_clk: 666666667Hz(7)
[    0.310220@0] vpu: clktree_init
[    0.310322@0] vpu: vpu_probe OK
[    0.316277@0] clkmsr: msr_clk_reg0=f09c0004,msr_clk_reg2=f09c200c
[    0.316304@0] clkmsr: msr_ring_reg0=f09c45fc
[    0.320412@0] audio_clocks: audio_clocks_probe done
[    0.324368@0] aml_snd_reg_map[0], reg:ff661000, size:400
[    0.324404@0] aml_snd_reg_map[1], reg:ff660000, size:1000
[    0.324432@0] aml_snd_reg_map[2], reg:ff661400, size:400
[    0.324461@0] aml_snd_reg_map[3], reg:ff662000, size:1000
[    0.324494@0] aml_snd_reg_map[4], reg:ffd01000, size:1000
[    0.324522@0] aml_snd_reg_map[5], reg:ff661800, size:400
[    0.324549@0] aml_snd_reg_map[6], reg:ff661c00, size:104
[    0.324580@0] aml_snd_reg_map[7], reg:ff664000, size:104
[    0.324592@0] amlogic auge_snd_iomap probe done
[    0.327369@0] aml_vdac_config_probe: cpu_id:6, name:meson-sm1-vdac
[    0.327648@0] aml_vdac_probe: ok
[    0.327875@0] canvas_probe reg=ff638000,size=2000
[    0.327904@0] canvas maped reg_base =f09d8000
[    0.338817@0] rdma_probe,cpu_type:1, ver:0, len:8
[    0.339093@0] rdma_register, rdma_table_addr f0ad1000 rdma_table_addr_phy e3840000 reg_buf ed710000
[    0.339114@0] rdma_register success, handle 1 table_size 32768
[    0.339127@0] set_rdma_handle video rdma handle = 1.
[    0.339182@0] classs created ok
[    0.339205@0] classs file created ok
[    0.344844@0] cvbs_out: cvbsout_probe, cpu_id:6,name:meson-sm1-cvbsout
[    0.345097@0] cvbs_out: find performance_pal config
[    0.345122@0] cvbs_out: clk path:0x0
[    0.345134@0] vout: vout1: register server: cvbs_vout_server
[    0.345145@0] cvbs_out: register cvbs module server ok
[    0.345155@0] vout: vout2: register server: cvbs_vout2_server
[    0.345165@0] cvbs_out: register cvbs module vout2 server ok
[    0.345176@0] cvbs_out: chrdev devno 264241152 for disp
[    0.345471@0] cvbs_out: create cdev cvbs
[    0.345485@0] cvbs_out: cvbsout_probe OK
[    0.346344@0] codec_mm codec_mm: assigned reserved memory node linux,codec_mm_cma
[    0.346474@0] codec_mm codec_mm: assigned reserved memory node linux,codec_mm_cma
[    0.346487@0] codec_mm_probe ok
[    0.349711@0] earc_platform_probe
[    0.349823@0] regmap_resource, rx_cmdc, start:0xff663800, size:0x400
[    0.349956@0] regmap_resource, rx_dmac, start:0xff663c00, size:0x200
[    0.350062@0] regmap_resource, rx_top, start:0xff663e00, size:0x200
[    0.350148@0] EARC ff663800.earc: Can't get earc gate
[    0.350426@0] EARC ff663800.earc: Check whether support eARC TX
[    0.350443@0] EARC ff663800.earc: Check whether support eARC TX
[    0.350461@0] EARC ff663800.earc: Check whether support eARC TX
[    0.350476@0] EARC ff663800.earc: Check whether support eARC TX
[    0.350522@0] EARC ff663800.earc: platform get irq earc_tx failed, Check whether support eARC TX
[    0.350534@0] earc_platform_probe, irq_earc_rx:48, irq_earc_tx:-6
[    0.350989@3] earc_rx_isr EARCRX_CMDC_IDLE1
[    0.351019@0] earc_platform_probe, register soc platform
[    0.696347@0] vgaarb: loaded
[    0.696715@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697106@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697215@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69732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697493@0]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0.697631@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    0.697643@0]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    0.697790@0] fb: mem_size: 0x800000
[    0.697800@0] fb: mem_size: 0x1980000
[    0.697811@0] fb: mem_size: 0x100000
[    0.697820@0] fb: mem_size: 0x100000
[    0.697830@0] fb: mem_size: 0x800000
[    0.697911@0] meson-fb fb: assigned reserved memory node linux,meson-fb
[    0.697925@0] fb: reserved memory base:0xdf800000, size:800000
[    0.698364@0] vout: error: invalid vinfo1. current vmode is not supported
[    0.698380@0] fb: init fbdev bpp is:32
[    0.700393@0] fb: set osd0 reverse as NONE
[    0.700418@0] vout: error: invalid vinfo1. current vmode is not supported
[    0.706834@0] fb: osd probe OK
[    0.707864@0] hdmitx: system: amhdmitx_probe start
[    0.707877@0] hdmitx: system: Ver: 20190815
[    0.707917@0] hdmitx: system: hdmitx_device.chip_type : 12
[    0.707967@0] hdmitx: system: not find match pwr-ctl
[    0.708017@0] hdmitx: system: not find drm_amhdmitx
[    0.708056@0] hdmitx: system: hpd irq = 51
[    0.708184@0] hdmitx: system: hdcp22_tx_skp failed to probe
[    0.708200@0] hdmitx: system: hdcp22_tx_esm failed to probe
[    0.708831@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d00000
[    0.708857@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634400
[    0.708882@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900000
[    0.708902@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800000
[    0.708918@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63c000
[    0.708932@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d00000
[    0.708949@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608000
[    0.708965@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600000
[    0.708980@0] hdmitx: hdmitx20: Mapped PHY: 0xffe01000
[    0.709000@0] hdmitx: hw: hdmitx_get_format:0x0
[    0.709011@0] hdmitx: hw: P_HHI_HDMI_CLK_CNTL :0x100
[    0.709021@0] hdmitx: hw: P_HHI_HDMI_PLL_CNTL :0xda0504f7
[    0.709263@0] hdmitx: hw: avmute set to 1
[    0.709279@0] vout: vout1: register server: hdmitx_vout_server
[    0.709293@0] vout: vout2: register server: hdmitx_vout2_server
[    0.710133@0] hdmitx: system: fmt_attr 444,8bit
[    0.710405@0] hdmitx: system: amhdmitx_probe end
[    0.711338@0] lcd: driver version: 20200102(8-sm1)
[    0.711500@0] lcd: detect mode: tablet, fr_auto_policy: 0, key_valid: 0
[    0.711520@0] lcd: detect resume_type: 0
[    0.711784@0] lcd: lcd_clktree_probe
[    0.711799@0] lcd: status: 0
[    0.711815@0] vout: vout1: register server: lcd_vout_server
[    0.711829@0] vout: vout2: register server: lcd_vout2_server
[    0.711844@0] lcd: lcd_get_config from dts
[    0.711865@0] lcd: no range_setting
[    0.711948@0] lcd: P070ACB_FT, mipi, 8bit, 600x1024
[    0.711971@0] lcd: pixel_clk = 49.434MHz, bit_rate = 395.472MHz
[    0.712380@0] vout: error: invalid vinfo1. current vmode is not supported
[    0.712394@0] fb: current vmode=invalid, cmd: 0x20000
[    0.712406@0] lcd: lcd_probe ok
[    0.712904@0] vout: create vout attribute OK
[    0.713120@0] vout: vout_fops_create OK
[    0.713134@0] vout: vout1: register server: nulldisp_vout_server
[    0.713284@0] vout: tvout monitor interval:500(ms), timeout cnt:20
[    0.713326@0] cvbs_out: mode is 1,sync_duration_den=1,sync_duration_num=50
[    0.713365@0]
[    0.713365@0] vdac_enable: 1, module_sel:0x8, private_flag:0x0
[    0.713384@0] cvbs_out: cvbs_cntl_output: 1: 0x8f6001, 0x0
[    0.713394@0] cvbs_out: already display in uboot
[    0.713406@0] vout: init mode 576cvbs set ok
[    0.713417@0] vout: aml_tvout_mode_monitor
[    0.713444@0] vout: aml_vout_probe OK
[    0.715113@0] chip type:0x2b
[    0.715756@0] MEMORY:[100000+f0800000]
[    0.715773@0] ramdump_probe, storage device:data
[    0.715783@0] NO valid ramdump args:0 0
[    0.715830@0] ramdump_probe, set sticky to 8f09
[    0.716080@0] VFD Driver
[    0.716428@0] sm1628_init+++++++++++
[    0.716443@0] ---MDrv_FrontPnl_Init---.
[    0.716455@0] ---MDrv_TM1623_Init---++++++++++++.
[    0.716480@0] ---MDrv_TM1623_WriteData---++++++++++++.
[    0.716539@0] ---MDrv_TM1623_WriteData---++++++++++++.
[    0.716595@0] ---MDrv_TM1623_ShowBoot---++++++++++++.
[    0.726703@2] ---MDrv_TM1623_Write_Adr_Data---++++++++++++.
[    0.726738@2] ---MDrv_TM1623_WriteData---++++++++++++.
[    0.726802@2] ---MDrv_TM1623_WriteData---++++++++++++.
[    0.726867@2] ---MDrv_TM1623_WriteData---++++++++++++.
[    0.726925@2] ---MDrv_TM1623_WriteData---++++++++++++.
[    0.726985@2] ---hardware_init---0++++++++++++.
[    0.726995@2] vfd_ioremap--------sync time--------------
[    0.727066@2] power vfd key(116) registed.
[    0.727078@2] volumn-up vfd key(114) registed.
[    0.727088@2] volumn-down vfd key(115) registed.
[    0.727099@2] menu vfd key(139) registed.
[    0.727110@2] up vfd key(402) registed.
[    0.727121@2] down vfd key(403) registed.
[    0.727131@2] enter vfd key(28) registed.
[    0.727244@2] device_create_file completed
[    0.727521@2] input: vfd_keypad as /devices/platform/meson-vfd/input/input0
[    0.727534@2] input_register_device completed
[    0.727550@2] vfd config major:244
[    0.728633@2]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0.729545@2] Bluetooth: Core ver 2.22
[    0.72966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0.729677@2]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0.729704@2]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729727@2]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729786@2]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730941@2] NetLabel: Initializing
[    0.730957@2] NetLabel:  domain hash size = 128
[    0.730966@2] NetLabel:  protocols = UNLABELED CIPSOv4
[    0.731066@2] NetLabel:  unlabeled traffic allowed by default
[    0.735624@2]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    0.822104@2] VFS: Disk quotas dquot_6.6.0
[    0.822244@2] VFS: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839146@2] dtv_dmd:[amldtvdemod..]aml_dtvdemod_init.
[    0.84030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841124@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841198@2]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    0.841280@2]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    0.841391@2]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841441@2]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841656@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844773@2] wifi: power_on_pin_OD = 0;
[    0.844817@2] aml_wifi wifi: [wifi_dev_probe] no power_on_pin2
[    0.844973@2] aml_wifi wifi: [pwm_double_channel_conf_dt] wifi pwm dt ok
[    0.845017@2] aml_wifi wifi: [pwm_double_channel_conf] wifi pwm conf ok
[    0.845031@2] aml_wifi wifi: [wifi_dev_probe] dhd_static_buf setup
[    0.845044@2] Wifi: bcmdhd_init_wlan_mem: bcmdhd_init_wlan_mem(): 100.10.545.3
[    0.846059@2] Wifi: bcmdhd_init_wlan_mem: bcmdhd_init_wlan_mem prealloc ok
[    0.846080@2] aml_wifi wifi: [wifi_dev_probe] interrupt_pin=483
[    0.846093@2] aml_wifi wifi: [wifi_dev_probe] irq_num=0, irq_trigger_type=1
[    0.846105@2] aml_wifi wifi: [wifi_dev_probe] power_on_pin=482
[    0.846117@2] aml_wifi wifi: [wifi_dev_probe] clock_32k_pin=0
[    0.846541@2] aml_wifi wifi: [wifi_setup_dt] wifi_setup_dt
[    0.846695@2] aml_wifi wifi: [wifi_setup_dt] irq num is:(79)
[    0.846709@2] aml_wifi wifi: [wifi_setup_dt] interrupt_pin(483)
[    0.846744@2] aml_wifi wifi: [wifi_setup_dt] power_on_pin(482)
[    0.853274@2] enable_pmuserenr_all() start
[    0.853326@2] enable_pmuserenr_all() end
[    0.853365@2] hw perfevents: clusterb_enabled = 0
[    0.853380@2] hw perfevents: cpumasks 0xf, 0x0
[    0.853439@2] hw perfevents: cluster A irq = 25
[    0.853590@2]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_cortex_a15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859244@3] 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ubsys (disabled)
[    0.859434@3] audit: type=2000 audit(0.796:1): initialized
[    0.861048@2]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30 max_order=20 bucket_order=0
[    0.873348@2]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873782@2] exFAT: Version 1.2.9
[    0.875434@1] Registering sdcardfs 0.1
[    0.875970@1] ntfs: driver 2.1.32 [Flags: R/O].
[    0.876508@1]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    0.877803@3]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6)
[    0.878035@0] clear:29c00000, free:29c00000, tick:150937 us
[    0.885219@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    0.885243@3] Key type asymmetric registered
[    0.885256@3] Asymmetric key parser 'x509' registered
[    0.885464@3]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    0.885763@3]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41)
[    0.885779@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    0.885790@3]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885827@3]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    0.900850@3] random: fast init done
[    0.900910@3] random: crng init done
[    0.914918@2] brd: module loaded
[    0.923003@2] loop: module loaded
[    0.924083@2] zram: Added device: zram0
[    0.924531@2]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0.925758@2]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    0.926149@2]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    0.926162@2]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    0.927205@2]  REG0:Addr = f0c3e540
[    0.927233@2]  ee eth reset:Addr = f0cf9008
[    0.927258@2] auto_cali_idx 255
[    0.927893@2] meson6-dwmac ff3f0000.ethernet: no reset control found
[    0.927912@2] stmmac - user ID: 0x11, Synopsys ID: 0x37
[    0.927923@2]  Ring mode enabled
[    0.927935@2]  DMA HW capability register supported
[    0.927948@2]  Normal descriptors
[    0.927959@2]  RX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supported
[    0.927968@2]        COE Type 2
[    0.927979@2]  TX Checksum insertion supported
[    0.927988@2]  Wake-Up On Lan supported
[    0.928077@2]  Enable RX Mitigation via HW Watchdog Timer
[    0.930784@2] libphy: stmmac: probed
[    0.930799@2] eth%d: No PHY found
[    0.953333@2] ethclk81 ff3f0000.ethernet: no reset control found
[    0.953356@2] stmmac - user ID: 0x11, Synopsys ID: 0x37
[    0.953369@2]  Ring mode enabled
[    0.953381@2]  DMA HW capability register supported
[    0.953391@2]  Normal descriptors
[    0.953402@2]  RX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supported
[    0.953411@2]        COE Type 2
[    0.953422@2]  TX Checksum insertion supported
[    0.953432@2]  Wake-Up On Lan supported
[    0.953443@2]  Enable RX Mitigation via HW Watchdog Timer
[    0.956161@2] libphy: stmmac: probed
[    0.956176@2] eth%d: No PHY found
[    0.976135@2]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0.976400@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0.976414@2]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0.976443@2]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0.976456@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0.976581@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    0.976697@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x88179_178a
[    0.976797@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0.976873@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net1080
[    0.976945@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subset
[    0.977015@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aurus
[    0.977110@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0.977997@2]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0.978012@2] ehci-pci: EHCI PCI platform driver
[    0.978110@2]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0.978145@2] ohci-pci: OHCI PCI platform driver
[    0.978944@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0.978957@2]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    0.979051@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0.979189@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0.979253@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    0.979327@2]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    0.979882@2]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0.980411@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xpad
[    0.980583@2]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0.980886@2]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898@2] IR RC5(x/sz)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08@2]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18@2]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27@2]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38@2] IR SANYO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49@2] IR Shar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60@2] IR MCE Keyboard/mouse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0970@2] IR XM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981098@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    0.981109@2]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    0.981195@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x231xx
[    0.981209@2] md: linear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1
[    0.981904@2] device-mapper: ioctl: 4.35.0-ioctl (2016-06-23)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    0.982087@2] device-mapper: verity-avb: AVB error handler initialized with vbmeta device:
[    0.982103@2]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3
[    0.982118@2]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H4 registered
[    0.982457@2] cpuidle: enable-method property 'psci' found operations

[    3.752279@0] videosync_create_instance dev_s ed62ac00,dev_s->dev ed05ee80
[    3.752281@0] videosync_create_instance reg videosync.0
[    3.752369@0] aml_vecm_init:module init
[    3.752375@1] videosync_thread started
[    3.752766@0]
[    3.752766@0]  VECM probe start
[    3.753090@0] Can't find  detect_colorbar.
[    3.753092@0] Can't find  detect_face.
[    3.753095@0] Can't find  detect_corn.
[    3.753096@0] Can't find  wb_sel.
[    3.753099@0] hdr:Can't find  cfg_en_osd_100.
[    3.753108@0] amlogic, vecm
[    3.753108@0] vlock dt support: 1
[    3.753109@0] vlock dt new_fsm: 0
[    3.753111@0] vlock dt hwver: 0
[    3.753112@0] vlock dt phlock_en: 0
[    3.753116@0] Can't find  vlock_en.
[    3.753118@0] Can't find  vlock_mode.
[    3.753120@0] Can't find  vlock_pll_m_limit.
[    3.753123@0] Can't find  vlock_line_limit.
[    3.753144@0] lcd vlock_en=1, vlock_mode=0x4
[    3.753156@0] param_config vlock_en:1 md=0x4
[    3.753162@0] vlock: maxLine 524,maxPixel 1715
[    3.753164@0] vlock_status_init vlock_en:1
[    3.753166@0] pixel_probe: vpp probe func error!
[    3.753172@0] aml_vecm_probe: ok
[    3.753237@0] amdolby_vision_init:module init
[    3.753673@0]
[    3.753673@0]  amdolby_vision probe start & ver: 20181220
[    3.753681@0]
[    3.753681@0]  cpu_id=2 tvmode=0
[    3.753844@0] dolby_vision_init_receiver(dvel)
[    3.753849@0] dolby_vision_init_receiver: dvel
[    3.754046@0] amdolby_vision_probe: ok
[    3.754053@0] g12 dovi disable in uboot
[    3.754120@0] prime_sl module init
[    3.754919@0] vm_init .
[    3.756142@0] meson-mmc: mmc driver version: 3.02, 2017-05-15: New Emmc Host Controller
[    3.757161@0] meson-mmc: >>>>>>>>hostbase f1057000, dmode
[    3.757441@0] meson-mmc: actual_clock :400000, HHI_nand: 0x80
[    3.757446@0] meson-mmc: [meson_mmc_clk_set_rate_v3] after clock: 0x1000033c
[    3.865434@0] meson-aml-mmc ffe07000.emmc: divider requested rate 200000000 != actual rate 199999997: ret=0
[    3.865440@0] meson-mmc: actual_clock :199999997, HHI_nand: 0x80
[    3.865442@0] meson-mmc: [meson_mmc_clk_set_rate_v3] after clock: 0x10000245
[    3.865448@0] meson-mmc: Data 1 aligned delay is 0
[    3.865453@0] meson-mmc: emmc: clk 199999997 tuning start
[    3.875462@0] meson-mmc: emmc: adj_win: < 0 1 3 4 >
[    3.875468@0] meson-mmc: step:4, delay1:0x4104104, delay2:0x4004104
[    3.882272@0] meson-mmc: emmc: adj_win: < 0 1 3 4 >
[    3.882278@0] meson-mmc: step:8, delay1:0x8208208, delay2:0x8008208
[    3.889098@0] meson-mmc: emmc: adj_win: < 0 1 3 4 >
[    3.889103@0] meson-mmc: step:12, delay1:0xc30c30c, delay2:0xc00c30c
[    3.897587@0] meson-mmc: emmc: adj_win: < 0 1 2 3 4 >
[    3.897591@0] meson-mmc: step:16, delay1:0x10410410, delay2:0x10010410
[    3.904392@0] meson-mmc: emmc: adj_win: < 0 1 2 4 >
[    3.904398@0] meson-mmc: left:3, right:0, mid:4, size:4
[    3.904403@0] meson-mmc: step:0, delay1:0x0, delay2:0x0
[    3.904408@0] meson-mmc: emmc: sd_emmc_regs->gclock=0x10000245,sd_emmc_regs->gadjust=0x2000
[    3.904412@0] meson-mmc: delay1:0x0, delay2:0x0
[    3.904579@0] emmc: new HS200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3.909189@0] emmc: clock 199999997, 8-bit-bus-width
[    3.909189@0]
[    3.909189@0] mmcblk0: emmc:0001 CJNB4R 58.2 GiB
[    3.913424@0] mmcblk0boot0: emmc:0001 CJNB4R partition 1 4.00 MiB
[    3.917654@0] mmcblk0boot1: emmc:0001 CJNB4R partition 2 4.00 MiB
[    3.921886@0] mmcblk0rpmb: emmc:0001 CJNB4R partition 3 4.00 MiB
[    3.922864@0] meson-mmc: Enter aml_emmc_partition_ops
[    3.923301@0] meson-mmc: [mmc_read_partition_tbl] mmc read partition OK!
[    3.923304@0] meson-mmc: add_emmc_partition
[    3.923512@0] meson-mmc: [mmcblk0p01]           bootloader  offset 0x000000000000, size 0x000000400000
[    3.923690@0] meson-mmc: [mmcblk0p02]             reserved  offset 0x000002400000, size 0x000004000000
[    3.923840@0] meson-mmc: [mmcblk0p03]                cache  offset 0x000006c00000, size 0x000046000000
[    3.923996@0] meson-mmc: [mmcblk0p04]                  env  offset 0x00004d400000, size 0x000000800000
[    3.924139@0] meson-mmc: [mmcblk0p05]                 logo  offset 0x00004e400000, size 0x000000800000
[    3.924291@0] meson-mmc: [mmcblk0p06]             recovery  offset 0x00004f400000, size 0x000001800000
[    3.924438@0] meson-mmc: [mmcblk0p07]                 misc  offset 0x000051400000, size 0x000000800000
[    3.924584@0] meson-mmc: [mmcblk0p08]                 dtbo  offset 0x000052400000, size 0x000000800000
[    3.924738@0] meson-mmc: [mmcblk0p09]             cri_data  offset 0x000053400000, size 0x000000800000
[    3.924881@0] meson-mmc: [mmcblk0p10]                param  offset 0x000054400000, size 0x000001000000
[    3.925032@0] meson-mmc: [mmcblk0p11]                 boot  offset 0x000055c00000, size 0x000001000000
[    3.925173@0] meson-mmc: [mmcblk0p12]                  rsv  offset 0x000057400000, size 0x000001000000
[    3.925331@0] meson-mmc: [mmcblk0p13]             metadata  offset 0x000058c00000, size 0x000001000000
[    3.925475@0] meson-mmc: [mmcblk0p14]               vbmeta  offset 0x00005a400000, size 0x000000200000
[    3.925610@0] meson-mmc: [mmcblk0p15]                  tee  offset 0x00005ae00000, size 0x000002000000
[    3.925783@0] meson-mmc: [mmcblk0p16]               vendor  offset 0x00005d600000, size 0x000046000000
[    3.925920@0] meson-mmc: [mmcblk0p17]                  odm  offset 0x0000a3e00000, size 0x000008000000
[    3.926071@0] meson-mmc: [mmcblk0p18]               system  offset 0x0000ac600000, size 0x000050000000
[    3.926202@0] meson-mmc: [mmcblk0p19]              product  offset 0x0000fce00000, size 0x000008000000
[    3.926335@0] meson-mmc: [mmcblk0p20]                 data  offset 0x000105600000, size 0x000d8a200000
[    3.926354@0] card key: card_blk_probe.
[    3.926359@0] emmc_key_init:183 emmc key lba_start:0x12020,lba_end:0x12220
[    3.926363@0] emmc key: emmc_key_init:205 ok.
[    3.928301@0] meson-mmc: amlmmc_dtb_init: register dtb chardev
[    3.928302@0] meson-mmc: calc 5e40354d, store 5e40354d
[    3.930105@0] meson-mmc: calc 5e40354d, store 5e40354d
[    3.930108@0] meson-mmc: total valid 2
[    3.930371@0] meson-mmc: amlmmc_dtb_init: register dtb chardev OK
[    3.930371@0] meson-mmc: Exit aml_emmc_partition_ops OK.
[   11.479639@0] vout: aml_tvout_mode_work: monitor_timeout
[   62.487640@0] fb: mem_free_work, free memory: addr:800000

楼主:
各位大佬支个招啊

楼主:
大佬支个招啊

网友(2023-10-23):
为啥要贴两个无线模块?不会冲突吗?

网友:
我也搞了个类似plus2配置的盒子,愁着没有对应的dtb

网友:
现在看看学习人家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