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高端”电源能给T12供电吗?

楼主(2023-08-06):
前段时间看你们撸导轨电源挺热闹,忍住没下手。昨天去朋友废品站看见两个全新带包装LED三无电源,看电压24V,电流也不算很小,这种电源能给T12或当普通24V电源用?

网友:
电流够大没问题。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A:
是隔离的吧

网友B:
这个电源可以用“高端”二字,最好把高压滤波电容换成100uF以上的,两只33uF的确实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隔离的吧

是隔离的,热地与冷地分的很开,安全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恒流,普通电源不都是恒压吗?所以才疑惑恒流电源能不能当普通电源用。

网友C:
虽然写着24V,但还是建议测下空载电压,以防止是恒流型的

网友D:
可以,带载没问题,做工比导轨电源好多了,带T12笔记本电源都可以,这个不在话下

网友:
8A电流,T12没问题。。

网友E:
测一下LED电源,重点注意
1.是否隔离,做焊台的冷地和热地必须实行电气隔离,否则有触电的风险
2.空载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驱动电源是恒流型,空载电压可能较高,容易损坏控制板
3.带载是否正常,使用电子负载仪或者大功率电阻带载,防止带载不稳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可以用“高端”二字,最好把高压滤波电容换成100uF以上的,两只33uF的确实有点小。 ...

确实,看见主电容是两个小个子,就觉得这电源也出不了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写着24V,但还是建议测下空载电压,以防止是恒流型的

等回家找个负载用万用表看看,要是那种电源虚高的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带载没问题,做工比导轨电源好多了,带T12笔记本电源都可以,这个不在话下 ...

那导轨电源拆机还行,用示波器看纹波也不大,当时也想薅羊毛,手里电源规格太多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LED电源,重点注意
1.是否隔离,做焊台的冷地和热地必须实行电气隔离,否则有触电的风险
2.空载电压 ...

我用肉眼看就是个隔离电源(热地与冷地都有线路连接铝壳),回家带载用表看看电压。

网友F:
这个电源是恒流的不是恒压电源,只能驱动LED灯,驱动T12应该不行

网友G:
这两个带T12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是恒流的不是恒压电源,只能驱动LED灯,驱动T12应该不行

真的假的,我回家试一试空载/负载压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带T12都没有问题

T12用3A的电源就能喂饱,回家试一试电源是不是恒流的,要是恒流的就不好玩了

网友:
一般LED电源都是恒流型的,最好先确定是恒压还是恒流。不过上面写了24V,应该是最大只能提供24V,应该不会少电烙铁吧。

网友:
我是用苹果ipad电源24.5V  2.65A,额定65W,功率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