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嫁接式维修电动车旋把并升级喇叭前灯

楼主(2023-08-06):
一个老电动车,折腾好多次了,先参考这几个帖子

1、
给电动车加装一组新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2、
三灯式电动车转把电压指示电路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3、
拆个电动车调速转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4、
拆个电动车前灯(带喇叭)SZFJ  D-03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5、
拆修电动车转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这次还是修转把,因为备件是半握式,而老的是全握式,不好处理,只好嫁接式维修了。既然动了干戈,那就把喇叭灯也换个亮点的吧,老的就5颗高亮草帽灯珠,电流只有15MA。另外,三灯电瓶指示电路也有点问题,就是竟然黄灯先灭,也一并修之。

看照片说话吧。

转把已经卸下,才想起照像

上次开裂的地方好像又有扩大

这是参考帖子3所提的那个,一直备用吃灰

拆卸老转把线束

新老对比

内部结构一样

线束接头有区别

好像一个厂家,标签型号都一样

要换线束,做个记号

三灯式电瓶电量指示板

电路板实物,黄灯不正常,加了个电阻调整一下指示范围,后边上图说吧

换芯换线束

因为备件是半握式,得把老的那个全握式截断

锯口这样,还行,有利于粘接

嫁接(粘接)

不好固定,重压吧。

下边准备换灯喇叭(一体的)

在前车筐下边不好打理,有点脏

大概清洗一下

查看灯芯,5颗高亮草帽

36V直接一个大电阻限流,才15MA,每颗灯珠才合3MA,所以亮度可想而知

喇叭驱动电路,电感三点式单管自激震荡

压电陶瓷式,陶瓷片粘着振膜,既放大声音,又防灰防水,有特色

5颗灯珠,在纤维板上,厂家也不敢把电流调大

参考帖子4里介绍过,只有两个颗灯珠亮了,但是,正合我意,两颗亮度已经很够用了,再大影响对面车辆行人,还费电,两颗正好。

嫁接好了的转把,成了全握式

填缝的时候用卫生纸擦了一下,有白屑了,微距的问题,实际没有这么白

灯的位置

还不错

很像那么回事

最后说一下,电瓶指示电路调整。参考帖子2里的电路图(只参考原理,数据是48V的,本贴是36V的)。

没修之前,实际使用中,黄灯先灭,之后绿灯才灭,明显有问题,板中可以看到绿黄灯检测电路只是1800和1200的区别,绿灯和黄灯之间范围太小了,也就是说,绿灯灭之后,紧接着黄灯就灭了,实测,绿灯36.2V左右灭,黄灯36.1V左右灭,并联470K电阻后,34.8V左右灭,36V电瓶,应该是10串,那么每单节电池3.48V,这个点应该可以起到保护提醒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看着不少费劲啊

网友:
在转把上套个黑色的热缩管,就看不见白屑了。

网友:
转把嫁接时最好是插指式粘接,就像齿轮咬合,比平口式粘接要结实。

网友:
粘得结实吗?

网友:
用的什么胶粘的~

网友:
草帽头的虽然亮度低,但是省电。

网友:
果真是个人才,不错,不错……

网友:
这水平比专业的强

网友:
黑色记号笔涂抹一下

网友A:
本来小电有前置转向灯,就想给车子后面并联上两个后转向灯,结果接好线后发现右转向灯不亮了,结果就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小电有前置转向灯,就想给车子后面并联上两个后转向灯,结果接好线后发现右转向灯不亮了,结果就作罢了 ...

是灯泡还是LED?

网友:
修电动车我最麻烦的就是没地方,不像楼主开的铺子

网友:
大婶折腾得不错,升级成功!

网友:
以旧换新,算了,这车还能值百把块不?

网友:
单车怎么还有转把?

网友:
怎么着?没分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
不错不错,制作的挺有意思!

网友:
恭喜楼主升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