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种电源板怎么也找不到啊。

楼主(2023-08-06):
软路由突然坏了,后用电源适配器插在主板自带的12V接口上,软路由又好使了,但是使用原装开关电源主板电源指示灯亮,系统没启动,怀疑是这个开关电源坏了,但是找了好几天找不到一样的,要么就是安装尺寸不一致,不好安装。还有一点就是插着原装开关电源,系统不启动吧,过一会家里点表总闸会跳闸,连续试了3次,确认就是这电源引起的,大概会是哪里的毛病,插电能听到轻微的电流声。

网友A:
好像输出电容怀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输出电容怀孕了

没错,看起来右下2个电容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输出电容怀孕了

请问老哥,哪个是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看起来右下2个电容鼓了。

能通过测电容值测出来吗

网友:
不需要测量,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通过测电容值测出来吗

肚子都大了,还用试纸吗?

网友:
输出电容怀孕不会导致总闸跳闸,总闸跳闸一定是前端有短路。

网友:
这两个,很明显的。先换了他两个看看。

网友:
后面三个大肚皮尬了换固态电容

网友C:
这个地方的电容要高频低阻的才行,普通电容换上去用不久

网友:
输出电容怀孕了

网友:
帮你顶起来找

网友:
实在不行改外置电源啊

网友:
12V电源 找个好直接用

网友:
输出电容有情况。

网友:
换了电容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
这个网友不具备动手能力,还是不要自己修的好

网友:
楼主是不是小白

能搞定就修,不会修就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的电容要高频低阻的才行,普通电容换上去用不久

绿猪快推荐楼主换导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