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海鲜市场淘了个文曲星E1000电子词典。试一试看看能否捡漏。

楼主(2023-08-06):
海鲜市场淘了个电子词典。看着外观挺好的,卖家说是无拆无修,主要是价格也不贵,买回来试一试看看能否捡漏?
型号文曲星E1000。到手查看,螺丝口还有防拆标贴。应该是没有修过的。

电子辞典维修参考流程:

1.无显示(显示屏无显示,按复位键无反应)检查方法:
A: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应检查电池弹片接触是否良好,
B:检查晶体X1(32.768KHz)是否起振?(可用计频器或示波器检测)。
C:检查复位脚是否为高电平(按复位键时,应为低电平)?若没有,检查电容,电阻有无虚焊以及金手指有无漏电。

按照《电子辞典维修参考流程》,
1,拆开,先看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把遥控器的电池换上,测量两节电池3.12V。上机,主板上有电。

2,检查晶体X1(32.768KHz),上示波器,测量X1晶振有32.77khz。X2晶振没有反应。查看X2晶振上标有6.000 ,应该是6m。网上下单买个6m晶振

过了几天晶振到货,咦咋回事?我买的晶振咋大了一圈,应该和体积没啥关系把,焊接上去,有起振动了。试了试可以开机了。有显示了。屏幕偶尔有闪烁,心中大喜。
但是过了大概3-4分钟,屏幕又闪了几下。又无法开机了。又测了晶振,两个都有起振啊?检查复位脚为高电平啊,咋回事呢?会不会是买的晶振体积过大?电容俩端电压也有,百思不得骑姐。

网友:
手持示波器不错

网友:
从娃娃抓起666

网友:
从娃娃抓起培养正确的操作规范

网友:
专业级别娃娃

网友:
娃娃对示波器爱不释手,楼主后继有人了

网友:
可以检测下显示屏连接主板几个引脚电压,我修过一个因为显示屏升压电阻坏导致无显示的。

网友:
娃娃对示波器有偏爱,楼主得再入手一个。

网友A:
这图片用手机拍的?画质有点感人啊

网友B:
从娃娃抓起

看到娃娃玩示波器,比玩手机强太多了

楼主:
小孩很调皮,啥都要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用手机拍的?画质有点感人啊

用手机拍摄的,用专业软件PS给调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娃娃抓起

看到娃娃玩示波器,比玩手机强太多了

我儿子特别喜欢电子电器类的东西。啥都要琢磨,就算是不会也要乱按一通。

网友:
和晶振体积没关系,再继续看维修指导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
下一步怎么搞

网友:
我是来看示波器的

网友:
有设备啊,那么是专业维修的了,加油,你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我说呢  “楼主好年轻啊”

网友:
这东西也被手机干掉了吧

网友:
这个现在还有人用吗? 智能手机 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