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制作一根Type-C打印机线

楼主(2023-08-06):
无聊做一根Type-C打印机线,这个想法已有一段时间了,手中有材料,只是懒一直没做,今天有时间完成一下吧。
材料:一个Type-C转USB头,一根USB打印机线。其实本身没必要动手做,两个USB公母对接就完成了。但我这根打印机线公头有点问题,不想修整,所以就拆了。这个制作有点那个什么脱裤子放什么来着,大家勿喷!

这是借用商城的图片

手中材料,打印机线的公口有点问题,以前办公室装修捡的一根。

Type-C转USB接头

Type-C转USB接头 脱掉外壳

打印机线破坏掉

打印线焊上Type-C转USB接头

使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热缩了3道后的样子,在封口之前做了测试,没问题

连接打印机可以正常识别

不知道是不是没安装驱动的问题,打印的都是空白。

网友:
这得是“专业设备”才能实现想法的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短时间内type-c口很难统一

网友:
收藏今后查起来方便哈

网友A:
Type-C打印机线,看上去有点浪费资源,,,C口是高速,打印机口一般USB2.0。。。难道电脑就没有多余的2.0或3.0USB口,,非要占用高速的Type-C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pe-C打印机线,看上去有点浪费资源,,,C口是高速,打印机口一般USB2.0。。。难道电脑就没有多余的2.0或 ...

很多轻薄笔记本都不带A口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转接口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轻薄笔记本都不带A口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转接口解决。

是的,,,手机OTG接头就OK,,像这种转2.0的,便宜

最好的方法是打印机改无线打印机,,,带USB接口的7620无线路由改造打印机共享器。。。论里的都是这玩法

网友:
手机或笔记本直接打印的啊

网友:
与时俱进更新设备,挺不错,我有个移动硬盘盒还在使用MICRO梯形插口

网友:
用手机打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打印机线,看上去有点浪费资源,,,C口是高速,打印机口一般USB2.0。。。难道电脑就没有多余的2.0或 ...

“打印机接口”(Type-B)是有USB3.0规格的,比2.0的多出一段,兼容2.0的数据线,但是没见过哪个打印机真的用USB3.0的

网友:
这样应该说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打印功能了吧

网友:
手机居然可以直接连打印机

网友:
手机支持直接连打印机?

网友:
不都是无线打印机了吗?

网友:
我也喜欢用热缩管。

网友:
又节约了几十元

网友:
支持无线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