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修个密码键盘按键不灵故障

楼主(2023-08-06):
简单拆修个密码键盘按键不灵故障

密码键盘,故障按键不灵
拆开用橡皮擦清洗

密码键盘

鼠标拆开

主板

拆按键

主板

按键部分

橡皮擦清理

网友:
遥控器也是这么清理的

网友A:
这个键盘是缩水版的了,拆过同样外观的,按键是机械键盘的按键。

网友:
按键也应该清洗一下

网友:
橡皮擦就搞定了

网友B:
这样的键盘,必须坚持经常檫试,去除渗入的液体

网友:
擦干净能用说明磨损不多。
我的音乐闹钟擦了也接触不良,最后贴铝箔胶带才勉强能用。

网友C:
既然打开了,黑胶触点建议用酒精擦拭一下。

网友:
这个还是换新的好,万一再失灵连客户输入的密码没人能知道了

网友:
用酒精洗也可以吧,只要清理干净就行。

网友:
多擦几次是不是碳膜就磨没了,还是用酒精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键盘是缩水版的了,拆过同样外观的,按键是机械键盘的按键。

按键膜不是很好用,还是喜欢以前金属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键盘,必须坚持经常檫试,去除渗入的液体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打开了,黑胶触点建议用酒精擦拭一下。

用过酒精清洗过,怕酒精把导电膜给清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