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屏不显示故障拆修

楼主(2023-08-06):
液晶显示屏不显示故障拆修

游戏机的显示屏,之前是开机要很慢才显示,现在是不显示,
测试确定是显示屏的问题,
拆开。测量电源部分,电压都正常,灯管测量也正常,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是拆下主板
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清理下,安装回去发现又正常了,目前使用几天没有问题

游戏机的显示屏

灯管接线

拆开

主板

主板

测量电压正常,清理主板,发现又显示正常了

网友:
通常这种好像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连接件有时候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接触不良,插拔几次可能就又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件有时候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接触不良,插拔几次可能就又恢复了。

感觉是,也有可能是焊接的接触不良

网友:
清理下,安装回去发现又正常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应该是插件氧化造成的

网友B:
虚焊、大电流爱发热的地方,加点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  换电容吧

网友:
液晶显示屏不显示故障拆修

网友:
排线接插头接触不良,插拔几次就正常了。

网友:
像这种我一般都是先把大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这种故障最烦人了,或许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C:
这种故障就是一个通性问题:欠拆!

网友:
拆装几次了卡扣得断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大电流爱发热的地方,加点锡,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就是一个通性问题:欠拆!

不知道,反正目前是正常

网友:
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失容了

网友:
连接件氧化接触不良,插拔几次就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