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自行车尾灯/安全警示灯制作(stc15w104加dp1903全彩小灯/有手就行)

楼主(2023-08-06):
瞎逛隔壁老五家,看到了这个小彩灯,10个才1.2元,全彩可以编程,不错,可以玩玩,又看到了这个小电池,全新带保护板的,1.2元一个,不错。
最近天热了,跑步太热,晚上开始了夜骑,自行车前灯已经在其他论坛捡了垃圾射灯,又捡了几个电池做了个电池包,已经有了。还缺个尾灯,本着能自己做就不花钱买的原则,再贵再麻烦,高低得整一个出来。

DP1903/QD1903是三通道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高压驱动等电路。通过外围控制器实现256级灰度控制、级联控制实现户外大屏的彩色点阵发光控制。

买了上面的电池和小彩灯,顿时感觉可以做个尾灯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小彩灯标注的是5V,能不能用一块锂电池带得起来?亮度如何?耗电情况如何(毕竟那小电池才90mAH)?但这个小彩灯是dp1903驱动的,还需要一个单片机。

收到货,家里正好还有上次做电压表的板子,用的是STC8K的芯片,也是51系列的,先点亮下小彩灯再说。DP1903的手册还不好找,搞了半天亮不起来...最后发现和ws2812的芯片有点类似,根据手册,终于点亮了,亮度还很不错啊。全亮电流30ma左右,3V时,全亮也只有15ma,非常不错啊。加上单片机,闪烁状态,应该10ma以内,那么就可以亮8、9个小时以上了。

论坛上看到过STC15W104的51单片机介绍,才几毛钱1个,上网看了下芯片手册,感觉很合适,引脚少,还一个锂电池可以驱动,还有掉电模式。就先立创上大致画了个PCB,一个单片机带3个小彩灯,兼顾尾灯和小核心板,一旦尾灯不成功,也可以作为小的核心板玩。

打回来,焊接就很简单,只是1个单片机+1个小彩灯模块+1个开关,只是画的时候为了白嫖JLC,乱连了好多线,没法检查DRC,结果地线没接通,只好飞一根线了。
然后“简单”编了下程序。没想到翻了船,花了整整1天时间排错,切换掉电模式的变量在程序里就一直是1,无法改变。一直到最最简单的几句语句,还是如此。甚至怀疑单片机坏了,重新焊了一块,依然如此。又查了半天网,总算解决。原来STC15W104只有128个字节的RAM,Keil中编译时,memory model只能选择Small模式....   然后就简单了。

做好后,也不需要外壳,找个稍厚一点的塑料袋,用电烙铁稍微封一下,然后放进去就行了。可以用快挂扣、扎带、魔术帖之类的非常容易就安装到自行车上,或者挂在包上。特意测试了下,充一次电可以亮14小时。这个小电池只有90mAH,充电我直接用限流电源充。这么小的电池,我还没想好用什么芯片做充电管理,有了解的推荐下,要便宜和简单,最好如4065似的。

Dp1903支持串联,还可以几个串起来,弄成流水灯、跑马灯、呼吸灯...个人感觉很实用。而且还能学习单片机。就算买新的ws2818灯带也很便宜。

最后看下效果视频:还行吧。

价钱:STC15W104小芯片 + DP1903小灯+小电池+小开关= 1+0.12+1.2+0.1 = 2.42元。

嘉立创的原理图和PCB:
代码程序:

网友A:
帖子早发几天就好了,前些天刚买了一个尾灯,智能感应的,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帖子早发几天就好了,前些天刚买了一个尾灯,智能感应的,50+

不是led胸牌做尾灯最好吗,还可以改字,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led胸牌做尾灯最好吗,还可以改字,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胸牌亮度太低了,上面有字又小,后面的车看见了好奇,上面写的啥?然后凑近了看个清楚,不小心追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胸牌亮度太低了,上面有字又小,后面的车看见了好奇,上面写的啥?然后凑近了看个清楚,不小心追尾。。。 ...

确实有可能哈

网友C:
加个太阳能板,加个4056充放电 ,

网友:
夜骑加个灯比较安 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早发几天就好了,前些天刚买了一个尾灯,智能感应的,50+

专业还是成品的专业漂亮,我也只是喜欢动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太阳能板,加个4056充放电 ,

没这个必要。这个充一次电可以14小时,就算每天骑2小时,也可以用一星期。用太阳板就笨重了。

另外,这个只有90mAH,用4056不知道是否行?

网友:
这个技术用全了

网友:
手工比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个必要。这个充一次电可以14小时,就算每天骑2小时,也可以用一星期。用太阳板就笨重了。

另外,这 ...

4056充电板可以用,坛友把1.2K的电流编程电阻换成20K或者30K就行,20K对应的充电电流是70mA,30K对应的是50mA。

也可以选择那种带保护板的4056,放电截止电压大约在2.5V~2.6V左右。

网友:
90mAh充电电流要在50mA以下,能这么小电流的目前发现以下几个IC可以做到。甚至能到10mA。
4056、4055、4057

4055、4057体积更小。
设定电阻计算公式R=1000/I

网友:
加一个WIFI模块,可以遥控亮灯,更方便。

网友:
板子画得太随意了吧,线太细,双面板背面铺地就好了

网友:
这种类似的灯看见卖过不少,这个应该不是最便宜的,我只是知道这个灯珠加芯片等于2812一个灯珠,买这个还不如直接买2812灯珠方便。奈何不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