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工作室的充电头炸了大家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06):
工作室的充电头炸了大家看看什么原因。工作室需要大量充电头给手机供电做无人直播 ,不知道谁采购了一批这样的头子,好家伙炸了直接跳空开,全部账号封号10分钟,大家看看这头炸的啥样了

网友A:
很惨烈,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惨烈,有短路的地方。

山寨货,还不如在我咸鱼买2.5元/个的vivo原装的5v4a的充电头

网友:
5V的头子到处都是,炸成这样的少见。。

网友B:
这充电头给什么供电

网友:
炸得太很惨烈了,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保险电阻炸?

网友:
输出5V2.4A,折合功率是12W,可是体积好像只有1A的大小,偷工减料的典型!

网友:
炸的黑乎乎的,挺惨烈的。

网友:
封号10分钟

网友:
炸成这样也是没谁了,高压端炸的,看样子炸开还自燃了,好在外壳没有着火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用料一般,特别是电容类,因为长期用着,没拔出来,时间差,就坏了,

网友C:
为啥封号10分钟?还有啥叫无人直播?

网友:
看起来不是市电过高,是线路或者元器件品质不行。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很一般,普普通通的产品,低电流普通充电器

网友:
印象中,电容爆炸是会有火冲出来的,看样子是因为里面的电解液是可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封号10分钟?还有啥叫无人直播?

违法抖音规则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头给什么供电

外置手机散热模块 半导体制冷块加风扇那种

网友:
采购吃了不少回扣

网友:
沃尼玛非洲偷渡的,炸的保险电阻主控大电容货变压器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