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相接错220V线导致空调室内机主板烧保险和爆压敏电阻?

楼主(2023-08-06):
三菱电机MSH—CE09VD空调室内机,主板烧保险和爆压敏电阻。
听房东说有一次三相接错入屋220V线?导致这台开不了!
同时抽油烟机和消毒碗柜也不幸于难,共同表现为主板220V转9V变压器初级线圈烧毁!

经检测,水泥限流电阻正常,还有开关电源高低压未见短路现象。
由于第一次修空调主板,请问各位老师,是否存在其它暗病?
还有根据电路图,RT12室内温热敏电阻取多大合适?

网友:
保险管炸了,短路挺严重的。

网友:
更换这两个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运气好的话只是烧压敏和保险

网友:
空调 油烟机 消毒柜

接个大活

网友A:
保护电路齐全,更换两元件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齐全,更换两元件可

串了个60W灯泡试机除了这两个外,其余一切正常。
这个压敏电阻真的是好东西啊自爆了瞬间短路立即烧断保险丝,来保护后级!

网友A:
压敏电阻反应快,在高压伤害后级元件前,它就与保险配合切断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反应快,在高压伤害后级元件前,它就与保险配合切断电源了

我上次修的压敏电阻10d561,那板都炸了,压敏电阻没炸,航嘉的两个电源,400伏电容都炸了,压敏电阻没炸,这种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修的压敏电阻10d561,那板都炸了,压敏电阻没炸,航嘉的两个电源,400伏电容都炸了,压敏电阻没炸 ...

220V电压供电一般用471,561电压高了吧?再有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修的压敏电阻10d561,那板都炸了,压敏电阻没炸,航嘉的两个电源,400伏电容都炸了,压敏电阻没炸 ...

这个压敏电阻保护的是交流输入电压过高,不是保护整流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不够或电容老化、质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