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长江颗粒配ps3111问题

楼主(2023-08-06):
之前收了个尸体,2次打标看了下id 是长江的颗粒,ps3111支持,买了3111的板子,改了vccq电压到1.2,但是

为何第0位置不是id啊?
直接自己选id也不行。。。

有谁遇到过没?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这是地址偏移了啊,菜鸟一般是焊接问题,大佬出现这问题就不好说了,上架子看看?如果还是偏移就是f问题,如果焊接没问题就试试旋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地址偏移了啊,菜鸟一般是焊接问题,大佬出现这问题就不好说了,上架子看看?如果还是偏移就是f问题 ...

BGA的也会偏移?
问下范范,他说在慧荣下正常,的确开始在2259测试架下是正常的,就植球上3111了,开始不识别,vccq是1.8,改成1.2能正常识别了。但id偏移了。

网友:
PS3111主控要用CE结尾的,甚至有的需要2.5V的VCC,具体我没开过,自己试吧

网友:
我的3111开过很多长江。没碰到过ID偏移,用默认的3.3/1.8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地址偏移了啊,菜鸟一般是焊接问题,大佬出现这问题就不好说了,上架子看看?如果还是偏移就是f问题 ...

国内佰维封装的颗粒,经常出现ID后移的问题,这种颗粒上慧荣固态或优盘主控,ID显示都正常,但上PS3111、as2258、安国等主控,就会ID后移,目前我没找到啥解决办法。

据说改正确vcc和vccq电压,能解决,本人没实际尝试过。

网友:
用CE版本主控开,不是CE版本要换个CC专开工具,CC版本只能开B27A及以前的,CE才能开B27B JGS TAS,如何区分具体看主控最下面一排小字最右边两个,CE版本开B27B JGS TAS通常不需要改电压,默认3.3+1.8就行,改电压没什么用

网友:
3111着实难用

网友:
大佬 你这个修复好了 是自己卖 还是自己用?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地址偏移了啊,菜鸟一般是焊接问题,大佬出现这问题就不好说了,上架子看看?如果还是偏移就是f问题 ...

这个问题应该主要是由于TAS是DDR3 boot,而当前他主控板ROM Code是Async boot。

DDR3 read id的时候和async差异主要是DDR3需要多发一个RE预备,如图所示:

(Async)

(NV-DDR3)

这导致了NAND收到了第一个RE cycle时误以为是预备信号,所以不会返回ID,所以主控采集到的数据是00或者FF(依据主控常态IO高阻上下拉状态而定,上拉就是FF,下拉就是00)
在主控发第二个RE cycle的时候,NAND认为是正常的RE信号,故DQ上面会回传ID数据。
由于主控频率过低(10MHz),闪存上电默认的Timming mode是33MHz,故相当于降频使用,时序上不会存在问题,后续的几byte都可以返回正确的数据。

这里还有人会说RE发的不是差分啊,实际上你可以看闪存手册,TAS上电的时候,RE输入模式为单线模式,没有使能差分输入,所以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3-09-11):
虽然看不太懂,还是要顶起来。

网友:
太专业了,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专业,膜拜各位大佬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学习…… 尽管我没看懂技术描述

网友:
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C(2024-01-12):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主要是由于TAS是DDR3 boot,而当前他主控板ROM Code是Async boot。

DDR3 read id的时候和asy ...

那有办法更改rom code吗?毕竟3111支持b37这类颗粒,但是因为rom code的问题导致不能正常识别id无法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办法更改rom code吗?毕竟3111支持b37这类颗粒,但是因为rom code的问题导致不能正常识别id无法开卡{ ...

3111我没咋玩过,一般来说有几种方法,硬件跳线修改,主控迭代兼容,加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