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艾美特FS40105QR风扇主控供电,确认-3.9V

楼主(2023-08-06):
本想吐槽一下这个风扇,主控供电板锈断脚通病是什么情况的?
实测有330V电压的电解电容,锈断脚导致炸了芯片,检查另一台主控板也是锈迹斑斑
很奇怪元件插脚是铜的,为啥都统一锈了,导致大电阻爆,SC1117DG芯片炸了……

--------------------------------------------------
好吧直接飞线用5V手机充电头供电,能用但摇头时电机功率下降肉眼可见!还有显示屏一闪一闪的……
拆开另一台主控板发现输出供电居然是-3.9伏~~~这可尴尬了

结果被
各种误会说是阻容供电主电容容量下降
好吧,这可是开关电源小板啊

还有吐槽原电路板标注用4.7U 400V的,结果艾美特出厂缩水用了2.2U 400V

好吧,拆掉另外一台同型号的风扇,拔出供电小板,测量居然是 -3.9V,这……又是什么鬼啊?
怀疑万用表出问题了,拿了颗镍氢充电池校正,正负极和电压没错啊,但这 -3.9V确实存在……

———————————
补电路图:

…………………………
立创商城下单了了芯片和大电阻~~~
回来就将小板修好了;
庆幸电容锈断了脚导致大电阻断裂和开关管炸,保住主控了
某宝有这个小板卖,立省45大洋。
还将另外一台的供电小板处理了锈迹,电容换回4.7UF 400V;
修复的小板供电确认输出-3.9V

网友:
板子烧了

网友:
还有另一台同型号的风扇,这样检测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艾美特就这品质了?以前的艾美特感觉做工比较扎实的。就着,还不如搞原来的电容降压,电容加几毛钱搞1kv的

网友:
测一下摇头的时候充电头板子电压是不是被拉低很多了?

网友:
正负电压转换小板,像绿电阻实际是色环电感。烧小板可能是其它地方有故障,换好点阻容元件,测量电容焊盘极性,补全滤波电容等。

网友:
应该是面板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一般是电容容量减少了

网友A:
明明是5V,你不会是测量总线电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5V,你不会是测量总线电压了吧?

拆了小板下来单独测试的啊

网友:
以前的艾美特感觉做工比较扎实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5V电源品质或功率不够?

网友:
电风扇是负电源供电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主板有短路地方

网友:
-3.9V 供电貌似不正常,小板标识-5V。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3.9证明这个电源板病了,,,就看几时挺不住要进厂了

网友:
电容容量减少了,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