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缩的SB设计,A441U没有CMOS电池电路,断电要重新设定时间

楼主(2023-08-06):
是设计的成熟?还是偷工减料?还有这个风道设计,散热也差

单独量电池只有0.几伏,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要把螺丝开关拧上,走弯路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报废了一个电池

网友:
这玩意是轻薄本吗?轻薄本的话,你说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哦
用轻薄本就别想什么散热效果啦,那个电池在N年前就取消了,全靠内置的电池,有些厂家良心点的会给焊个小小的可充电电池

网友:
空间大,有利于散热

网友:
外置CMOS电池一直都有,就是大家不注意而已。前些天刚修了一台10年的联想G460,10年的商务本,厚度大家也知道,但它也是外置CMOS电池——2023电池的两面焊上线,再用热缩膜一包,然后插在主板的插座上

网友:
三星有好多也是

网友:
笔记本轻薄的话似乎散热就一般,cmos电池似乎也省略了

网友:
散热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发热是不可能的

网友:
华缩板卡牛X,但笔记本真不咋地,除了ROC外其它的基本都是贴牌货。

网友:
阿叔死,打人硕还是坐牢硕?
十年前没有缩散热还行,i5+ 610配双热管,用了5年没出问题。现在缩水太厉害了,一根热管搞定所有

网友:
华硕除了主板还行,其他的产品基本都是电子辣鸡

网友:
asus低端货! 键盘就是拉给,遇用ASUS的都说键盘坏!

网友:
缩水很正常的,已经习惯了

网友:
有利于散热

网友A:
图片压缩的有点狠
可能厂商觉得电池不可拆卸,就不需要了呗

网友:
这种轻薄本都差不多吧,散热都不怎么样。

网友:
这大概是偷工减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的有点狠
可能厂商觉得电池不可拆卸,就不需要了呗

问题是电池坏了,又不想买电池

网友:
对华硕和映泰这些牌子没一点好感

网友B:
HP的新的电脑都是没有CMOS电池的,一拔大电池,重新启动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的新的电脑都是没有CMOS电池的,一拔大电池,重新启动就报错

岂不是更烦,大电池坏了,每次都报错,这个倒是不报错,断电开机要2个logo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