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后盖脱胶的问题大家经历过么?该怎么修用什么胶水好?

楼主(2023-08-06):
发现红米K20 Pro的后盖竟然脱胶了
一般手机盖不都是通过卡扣固定的么,为何K20 Pro后盖固定只用胶水没用到卡扣

粘贴后盖用的胶水和粘贴屏幕的胶水是同一个东西么?
遇到后盖脱胶问题,大家一般怎么维修的,用什么胶水,修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找售后或者维修店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一般都是双面胶吧,
话说k20你还在用,要把雷布斯气死么

网友:
用502胶就行!

网友A:
跟粘屏幕一样的胶,B7000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粘屏幕一样的胶,B7000神马的

可以用t8000胶水粘后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t8000胶水粘后盖么?

应该可以的

楼主:
t8000默认是粘贴屏幕的,也可以用来粘贴后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t8000默认是粘贴屏幕的,也可以用来粘贴后盖么?

我给米6换电池时,粘后盖用的就是店家送的7000什么的,我看还有一些店家送的是细细小小的3M胶带

反正我那个米6后盖现在粘的挺紧的,换电池之前它后盖基本上也自己开了不少,没有卡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t8000默认是粘贴屏幕的,也可以用来粘贴后盖么?

能粘屏幕就能粘后盖

网友:
用7000胶或者去淘专用机型双面胶。

网友B:
我用的是细条的双面胶

网友:
问问某宝卖后盖的  都有配套的双面胶  裁剪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细条的双面胶

双面胶怕不怕热

网友:
用7000是比较好的,和粘屏幕一样

网友:
一般脱胶都是电池鼓包惹的祸吧,粘的胶一般买电池会送

网友C:
T8000可以粘,7000也可以,但是仍然被鼓包的电池顶开了。
后盖和电池之间至少要留有0.3mm的空隙,0.5mm更好。觉得空隙大的话,可以用薄的海绵双面胶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T8000可以粘,7000也可以,但是仍然被鼓包的电池顶开了。
后盖和电池之间至少要留有0.3mm的空隙,0.5mm更好 ...

后盖不能紧贴着电池么?
如何确保0.3mm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