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刷成打印服务器后怎么区别型号?

楼主(2023-08-06):
一台路由器刷成了无线打印服务器,用USB-Hub转出4个USB接了2台打印机,在/USB目录下面就有了2个打印机,LP0,LP1,用指定端口方式成功把两台打印机连上了一台电脑,打印测试页成功,然后要把打印机添加到另一台电脑,想着用同样的方式安装,端口什么的都一样,但是两台打印机居然调换了,比如在第一台电脑上,指定A打印那就是A打印,但在第二台电脑上指定A打印结果是B打印了,虽然打印正常,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网友A:
截个图看看,有没有尝试把打印机的端口改一个,比如一个是9100,一个是9101?

网友:
这种路由器不是10元一个吗,多搞一个也就10块钱  折腾一下午的价值肯定超过10元

网友:
这种路由器 也就10元1个吧(比如优酷路由宝),与其话费精力去折腾,不如再弄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看,有没有尝试把打印机的端口改一个,比如一个是9100,一个是9101?

对,就是这样,打印机A是9100,B是9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样,打印机A是9100,B是9101

打印测试页看看名称端口什么的到底对不对...

网友B:
我手上有2个7620带usb的,10块一个给你装打印机发挥余热,刷了潘多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测试页看看名称端口什么的到底对不对...

接口名称是空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2个7620带usb的,10块一个给你装打印机发挥余热,刷了潘多拉的

这东西又用不坏,不需要那么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口名称是空白,看不出来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咋证明不是在编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咋证明不是在编故事???

晚点去打印了发上来

网友C:
LZ你好,我有2台优酷路由宝L1,还有台360路由器,都刷了PADAVAN,测试连接了一台HP P1505打印机,电脑上安装了华硕打印插件。可是网络打印的时候,要一分钟打印机才有反应。请问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还望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好,我有2台优酷路由宝L1,还有台360路由器,都刷了PADAVAN,测试连接了一台HP P1505打印机,电脑上安 ...

现在用的是路由宝刷OPENWRT,不是潘多拉,不过以前用过潘多拉,没遇过您这样的问题。

网友:
自己 重命名个打印机就OK

网友:
不可以重新命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好,我有2台优酷路由宝L1,还有台360路由器,都刷了PADAVAN,测试连接了一台HP P1505打印机,电脑上安 ...

安装插件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咋证明不是在编故事???

端口名称就是打印机型号,没有端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咋证明不是在编故事???

这个测试页就是A打印机打出来的,但上面显示的又是B(1180)打印机型号。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这个打印服务不分打印机型号,谁先打开,谁就是LP0,谁就占用9100端口。

网友:
不安装插件,无法安装好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