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网上买了个硬功夫双频无线网卡就这

楼主(2023-08-06):
花了几十块买的就这玩意,当大冤种了~外壳整的多大而内部只有这一点,什么鬼天线 收一两百米无遮挡的信号低些

网友A:
哈哈,不过显示信号都很强啊。

网友B:
你是想蹭网么?不如去买那种CPE,也就是无线网桥

网友:
跟usb无线网卡差不多大小的电路板。

网友:
功课没做好

网友:
专坑蹭网的

网友:
USB网卡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过显示信号都很强啊。

你没到信号都是 测试 吗?我路由器放旁边试是不是支持5G的

网友:
要买定向天线的那种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蹭网么?不如去买那种CPE,也就是无线网桥

网桥只有一个腾达O3的试了收差,网桥还是2个点对点发收好,还是用路由器中继或桥接

网友:
没有放大电路啊

网友: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网友:
这是个U   S   B   无   线   网   卡,比普通的USB无线网卡,区别很明显的

网友:
看了想笑,不过厂家不够专业啊,连配重块都省了。

网友:
好高级的USB网卡

网友:
这么大的外壳,是加强散热效果吗

网友:
壳子够大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不出名的厂家敢买。硬功夫没有了,软脚蟹就有了。

网友:
双频没毛病,

网友:
貌似USB接口的无线网卡加了个大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