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不一样的小风扇

楼主(2023-08-06):
用了好几年小风扇不能转动了,被家人扔到犄角旮旯了,最近比较热,想作为一个补充降温的设备,又翻出来了,看能不能修理下,
刚拿出来的时候太多灰尘了,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就不拍照了
二话不说开拆
拆开后和印象中的风扇结构不一样,这样也太简单了,那个是转子,那个是定子,这直接懵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220v直接连接变压器(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变压器),风扇比较小一直以为有集成电路板变压12v驱动,然后驱动12v电机
用手转了下连接扇叶的轴,有点紧,不管了先弄点润滑油到转动轴上看看,插电可以正常转动。
用水管冲洗了下外壳,好几处的额油漆都掉了

上紧螺丝,插电,风速还可以,感觉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这是罩极电机  我还有一个做工比你这个好太多了

网友:
这种电机的优点是运行的时候噪声小,转速不高!

网友:
效率低,结构简单,适合轻载润滑良好情况下长期工作。

网友:
罩极式单相交流异步电机,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是扭矩很小只能用于电风扇这类轻起动负荷。

网友:
效率低,结构简单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种电机确实少见,一般见到都是独立的。

网友:
罩极电机,好像效率很低

网友:
罩极电机,效率低

网友:
这种电机很耐用的

网友:
这种电机也常见,但做风扇用的都是桌面风扇。

网友:
我的小风扇也是这种电机。60多某宝买的,带了一根定时线,打的美菱的牌子。感觉被坑了。

网友:
这电机效率低,发热严重,靠短路环形成另外磁极,损耗极大。但生产方便,二线出头,无需启动电容。

网友:
要是线圈烧了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
噪音小啊

网友:
这种电机的寿命很长,有一个这种的风扇8年了,还没维护过电机,上油什么的

网友:
罩极电机,那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机绕组,产生罩极磁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