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不锈钢的强度是不是比铝铁高很多,切割不锈钢薄板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23-08-06):
想把一个不锈钢容器切割掉一部分,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搞,
铁皮剪是不是剪不了不锈钢薄板

网友:
角磨机+切割片+护目镜

网友:
你到底是多厚的薄板,1MM以下能剪,但很费劲,0.5以下就很好剪了

有角磨机就轻轻松松了

网友:
角磨机,万物皆可切

网友A:
0.8以内可以剪,往上有点费劲,因为我就是剪的,厚了切。

网友:
必须角磨机的干活

网友B:
目前看来是激光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以内可以剪,往上有点费劲,因为我就是剪的,厚了切。

0.8以内,你用普通剪刀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来是激光最好

你家有激光切割工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0.8以内,你用普通剪刀剪么?

如果你连个铁皮剪都不舍得投入,这些活就别干了,混论坛的,怎么不得称点工具。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哈哈

网友:
核能切割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0.8以内,你用普通剪刀剪么?

用航空钳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