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无刷起子拼多多89能不能买

楼主(2023-08-06):
大有无刷起子拼多多89能不能买

网友:
本来就是这个价啊  这种螺丝刀便宜

网友:
这不可能是无刷的吧

网友:
不是无刷的,价格一般,这种电动螺丝刀,用处不大,很鸡肋

网友:
价格差不多  正常也就是百十块钱。不过是不是无刷不清楚。。

网友:
应该不是无刷

网友:
这个不是没刷的,除非你把碳刷用没了,就是无刷了

网友A:
一般理解是:起子机=冲击起子机。这种可称为:电动螺丝刀。所以很多被标题误导了,包括我。

网友:
这种小螺丝刀可以买个调扭的,用处就大多了

网友:
这个不好用,还是手电钻好用

网友:
不如买同鼎吧

网友:
家用没必要去苦苦追求无刷电机的。一般有刷电机其碳刷寿命至少一百多小时,家里用的话,估计一二十年也磨不完电刷。

网友:
这个是无刷??

网友:
优惠购25元不到的电批也是标称无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理解是:起子机=冲击起子机。这种可称为:电动螺丝刀。所以很多被标题误导了,包括我。 ...

玩电动工具的基本不会有人被误导。电动螺丝刀、电起子、电批都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只是因地域、习惯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叫法而已。冲击电起子(也有一种不用电的传统工具,拧顽固的螺丝时用榔头砸),之所以在起子前面加上“冲击”两个字,就是有别于普通起子。冲击起子还有个很常见的名称,冲击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电动工具的基本不会有人被误导。电动螺丝刀、电起子、电批都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只是因地域、习惯不同而 ...

优秀!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电动工具的基本不会有人被误导。电动螺丝刀、电起子、电批都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只是因地域、习惯不同而 ...

涨姿势了0.0

网友:
大有的我买了三个,玩儿3D打印机拧螺丝方便,常用批头一把一个很顺手

网友:
性价比强过wx240和go1,如果没有扭矩调节需求,可以闭眼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