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4.3)电源控制板差别讲解以及控制板代改装

楼主(2023-08-06):
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兴2400(4.3)电源的控制板换了几代,所对应的也有一些差别,比如19年以后生产的机器控制板上和机器上面都是镀金的,大家可见第一图第二图,镀金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增加导电性,并且增加了一个套着红色外皮的元件楼主暂时还没有查明是什,查明之后会第一时间在评论区回复作用以及是什么元件。大家在购买到电源之后可以看一下对照我以前发过的一个19年以前和以后电源差别的讲解,那一篇可以用来判断自己的电源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之后里面拆出来的控制板就有可能是镀金的,大家可以直接观察电源,拆掉之后第一时间你就可以看到上面emi的滤波小板,它的接线柱就可以直接看出来,19年以前的机器,也就是没有镀金的机器应该是银白色的19年以后的机器应该是呈金黄色,他们两个的电路,楼主仔细查过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有些电路板会增加一个图中的红色元件,大家不用怀疑这个元件是后面维修加上去的,因为电路板上有些电路板就直接原代,也可以观察他的焊盘以及焊锡也可以判断出是否更换过,以上这些差别对电源的使用以及改装没有太大差别,无需在意,如果你是改装三代,不用看他们两个电路板颜色不同以及焊盘的颜色不同就去怀疑改装方案是否还有差别,照着立硅码的教程来就行了,我手头的这两块电路板都是别人让我帮他们改装第四代,剩下来的控制板。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搞定大板上的改装(3代套件)对于小板子的精细焊接没有把握我也可以帮忙带改装,大家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三代改60v收款50元改装费,三代改120伏收取改装费60元,第四代套件由于改装比较简单,不管120伏或60伏都比三代降十块,如果你直接把控制板发过来的话,告诉我要改哪个版本也就是120伏或者60伏(如果使用第四代套件可以不用管,因为第四代套件直接替换了元代控制板)因为免去了拆装外壳以及电路板的清灰,还有尾插的改装所以只收取20块钱的改装费(可以把第三代的控制板,直接发过来,排线和元件都发过来直接帮你把他们连接好如果只需要改装控制板不需要帮忙焊接附带控制板只收取十块)大家如果觉得没有把握,尽量交给别人来做,主要因为电路板上元件太密集,如果手抖或者控制不好很容易翻车很容易把别的元件焊下来导致出问题,最后三张图是改装完之后焊接好电阻以及电容没有装附带控制板时候焊盘的样子,大家可以参考,照片里的所有焊接都是本人自焊(第一张图片里面是拆除r118和r119R119更换了一个一uf的贴片电容第二张图片是有一个小型贴片电位器最后一张图里面可以对照上面的图片拆除了一个可调度圈电位器,并且把二角,三角用锡短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