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卡死的三鸥钻头夹

楼主(2023-08-06):
前天用锂电钻钻东西,为了方便拆钻头,习惯性的拧松了后按反转,夹头开到最大,后面再想用电钻拧个螺丝,结果夹头卡住了死活拧不动,喷了WD40放半小时也拧不动。其实早在几年前这把钻的夹头就经常会在拆钻头时卡住,然后往回拧一点再拆就基本能拆下来,这回直接卡死了。夹头被我用钩头扳手把壳子拧废了都拆不出来,最后只好暴力拆掉了。今天,新买的夹头到货了,先把它换上去吧。

▼夹头被拧到变形了都拆不开,最后上小锯片切开壳子。

▼下半部分壳子切掉了,露出三爪。

▼上半部分用斜口钳掰掉了一点没什么用,还是上角磨机。。。吧

▼上半部分拆掉了,里面生锈挺严重的。

▼夹头结构基本都这样不多说了,可以看到那个转环断成两半了,一边的断口旧的,一半断口是新的。这就可以解释之前为什么夹头容易卡住,是因为转环断成C型了,而这次断成两半就直接卡死了。

▼三爪也生锈了

▼切掉前面一截看看,很早前就想拆夹头了,但反丝被拧花了就放弃了,将就用了三年多,终于这次夹头彻底歇菜了。

▼最后直接切掉反丝头部拆了出来

▼拆下的一堆乐色

▼今天下午网上买的夹头到货,7块多随便买的,赠送反丝,牌子也是三鸥的。

▼装上去试了一下貌似三爪比原来的松,拧紧后试了一下同心度还好。

就这样吧,反正电钻也是便宜货也就没想换太好的夹头,凑合用就行了,啥时候坏了再换。

网友:
以前只要是无法转动的,就直接大锤伺候,基本上没法修

网友:
暴力拆开了,谢谢分享。

网友:
换新后还能用一阵子

网友A:
现在的夹头没拆过  全金属的机床上用的 那个环就是两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夹头没拆过  全金属的机床上用的 那个环就是两半的

这个也一样,那个螺母都是两半的,要不然也装不进去

网友:
这妥妥滴暴力拆解啊

网友:
怎么让他锈成这样。

网友:
最讨厌了,工作量不小

网友:
换金属的夹头。用要磁紧的那种。

网友:
我也有一个,现在都还没有拆下来

网友:
电钻夹头拧不开最麻烦了,很多都只能爆拆。

网友:
用WD40不行吗

网友:
我一个BOSCH的钻夹卡死怎么都打不开,火烧管钳都没用。

网友:
和我那个手电钻一样的夹头,这玩意卡死了确实不好弄,非常非常的麻烦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一次也是类似的夹头卡了,怎么都拧不开,锤子砸也不行,放了半个月多,最后到台钳上,夹紧一边,另一边敲击,开了

网友:
这种没拆过,第一次见到内部结构

网友:
那个环好像就是分开的吧,不是断的,夹头卡住一是锈死另外就是错齿了,锈死的还能用油浸解决,错齿我到现在没找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