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3111短接后不认颗粒,不短接倒是可以认颗粒,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3-08-06):
是这样的,收来的固态, 有点卡 有些许坏块,想通过量产一下 然后自己用。

量产环境:win10系统  1153E易驱线
短接rom孔后不认颗粒 跳出 错误提示:M_x 03,启动代码上的模型名不正确!!(AS0000) 。咱也不懂这是啥意思,求大佬给出解决方法和思路。
下面上图

网友:
ps3111就别折腾了,挂闲鱼出了,听说这玩意不好量产,某些情况还得把闪存拆下来放到测试架上清空,我也是不信邪,不停折腾也没折腾好,最后扔垃圾桶了,再说新的SSD现在也便宜

网友:
记得3111不用短接 直接可以认盘

网友A:
设置页要去把颗粒识别正确啊,基本的参数都不配置一下,这是没办法一键开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页要去把颗粒识别正确啊,基本的参数都不配置一下,这是没办法一键开卡哦…… ...
短接不认颗粒ID。 不短接却认颗粒。咋整 大佬给条思路吧

网友A:
根据这个设置先试试吧,
正常量产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长时间没有结果就改一下ONFI那里试试。

网友B:
不短接直接量产呗,能认颗粒了干嘛要短接,设置一下参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设置先试试吧,
正常量产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长时间没有结果就改一下ONFI那里试试。 ...

短接 不认颗粒,不认ID侦测不到闪存类型,一侦测就报错 如 图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短接直接量产呗,能认颗粒了干嘛要短接,设置一下参数呗

不短接 量产报错,M_D52 Check ICVer .fail

网友:
换成XP平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