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生气的一集。购入全新UNI-T UT39E+,精度压线,糟糕表现。

楼主(2023-08-07):
最生气的一集
概述:购入全新UNI-Trend 39 Extreme Plus一台,-200.00mV测出-199.87mV,再多一个字就超差!

通过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200mV档位最大允许误差:20000*0.05%+3 = 10+3 = 13

温度:27.6度
湿度:41%
生产日期:2023年2月21日

实测19987,完美压线。不过能坚持住一年吗?

而且翻转误差有问题,如图所示:
100mV问题不大:

100mV(半量程)还勉强,差一两个字。
但是200mV:

200mV直接爆炸。199.96mV和-199.87mV

那么看看2V:

2V翻转误差还是爆炸,还不如200mV。
2V的话,就不要把责任推卸给热电势了。
----------------

和同方案的ZOYI比一比,看看谁线性好。
(忽略ZOYI的屏幕,进水了)
(UNI-T的字体很清晰,夸一夸)
100mV:

不如刚才表现好

200mV:

和刚才一样

1V:

2V:

很差

10V:

还行

目前来看,合格倒是合格,但是这翻转误差容易踩雷,我就被炸翻了。
运气好能买到一个完美的。不过,这就是4.5位万用表吗?
----------------
另外,附上拆机图:

不知道为什么是22年41周生产的,版本V9。

DM1106,外挂基准,那5颗晶圆电阻每颗2M,串联成10M,作为分压电阻上臂。
剩下那几颗1206的贴片才是分压器的下臂。怎么样,想不到吧。
另外,这块表的分压电阻连接方法和自动挡表一样,有点无聊,也就是10M+1M;10M+100K;10M+10K;10M+1K,而不是9M+900K+90K+10K+1K。

ADC输入滤波电容是1.5nF的C0G。不明白为什么选这么小的,据说手靠近转盘会有干扰。

右上角的是晶振,4M,这块表速度官方说是每秒3次,实际使用也感觉比其它sigma-delta的每秒5次更慢(电阻档好像慢的离谱,响应时间绝对大于0.333秒,体感在0.667~1秒),如果能超建议超一下,不过应该换什么频率晶振呢。。。。。。每秒3次是如何做到的,16.667个PLC???
----------------
再然后,这块表由于分压电阻是标准形式(10:1分压),所以ADC满量程电压是0.2V,低于常规0660的0.6V。
实际上这种操作令动态范围DR比常规6000计数的还要烂9个dB,只是这块芯片留有余量罢了,即使以0.2V作为满量程,它的DR仍然可以支撑大约10000个计数。

那么20000个计数还想要不跳,只能是软件滤波了。这块表也如此,UNI-T 39 Extreme Plus的软件滤波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电压大幅度变化(大于10个字),此时软件认为是连接表笔/断开表笔,所以此时要求最快的响应,没有滤波。
另一种是电压小幅度变化(小于10个字),此时软件认为是ADC的随机噪声,需要滤除,所以进行滑动平均滤波。滤波器长度大约3秒,相当于把DR又提高了9dB。现在虽然DR和常规6000字相同,但由于被缩放到了20000计数,所以尾数稳定性还是低三倍。不过大概看起来确实不太跳了。

如果你以10个字给输入电压做步进,可以看到它的读数慢慢向最终值滑动。可能15B+的电阻档也是类似,1nF因为电压下降速度太快,令软件关闭了滤波器;而27nF没有那么快,软件滤波器仍然开启——即使电容上的电压早已下降到0。

当然,0.2V的满量程也有好处,好处就是电阻档测试电流很低,可以在线测量。
然而其他表,人为换到高一档的挡位上也有相同作用。
----------------
总的来说,这块表比136B+差远了,UT15B MAX也不如136B+,只要你不在乎136B+的电阻档精度不好。

网友:
对于一般人来说,位数越多越纠结,一般应用三位半6000字的足够

网友A:
FLUKE8558都拿出来进行对比了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如是自制基准源,以LTZ1000或LM399为例,通过PWM或比例电阻升压到10V,微调接近整数;然后再通过比例电阻分压成1V、0.1V,那么这个基准短期内稳定性应该不错。
进而,得到的100mV、200mV的稳定性也应该不错,温漂也会控制得比较好。

因此,基准在200mV档下,UT表测得+199.96mV、-199.87mV很正常,毕竟还有表笔未计入。反观ZOYI表,测量结果都是满盈量程显示,只是讨喜为之。如果是1mV、10mV档可能会显“原形”。

DM芯片的表,绝大多DVC档的1V以上档位被测电压,是通过1K、10K、100K、1.0M电阻与10M电阻分压取输入电压的 1/10、1/100、1/1000,送入IC;
而mV档是被测电压由10M电阻输入,再经1.0M分压,送入IC放大10分,再进入ADC。

所以,决定DVC电压精度的是1K、10K、100K、1.0M电阻这几个分压电阻,DM芯片一般都是设计成1K、10K、101K、1.1M是有所考量的。mV档精度也是需要通过1.0M分压电阻精度与温漂来体现。

网友B:
楼主,这是出厂精度还是自行校准后的测试结果?
我的UT39E+出厂精度虽然不超差,但是挺难看的(虽然这个表的精度标称值是UT中档表中比较高的,优于UT61E+);重新校准后好一些,反转误差3个字左右。

网友:
FLUKE的台表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C:
没有超差算好了,我之前让公司买的全新UT71C,买回来发现电阻档超差。
下图是测试结果:

买过的国产4位半万用表,没遇到精度很满意的。
VC9807A是买了后10年才用全新34401A对比测试,直流电压1V差0.65%,10V差1.5%。
前段时间观察到电阻老化现象后,现在想来可能是年份久了,VC9807A中的EBG 1776排阻严重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8558都拿出来进行对比了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如是自制基准源,以LTZ1000或LM399为例,通过PW ...

1mV这种小电压二者都是准的,意味着零点也是准的。

众仪有两个mV档,分别是250mV满量程,和25mV满量程。

如下图,众仪切换至25mV满量程的挡位上测量10mV电压。

25mV开10倍放大器,250mV不开。
大约可以推论:UT39E+的200mV档没有10倍放大器,而且转盘上没做20mV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出厂精度还是自行校准后的测试结果?
我的UT39E+出厂精度虽然不超差,但是挺难看的(虽然这个表 ...

要是校准能把翻转误差消除我就乐了,那么这个帖子就可以删了。校准应该没用吧,有用的话出厂校准早修好了。
这是出厂精度,我没动过。

网友:
学习了,很少接触到万用表的深入测量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超差算好了,我之前让公司买的全新UT71C,买回来发现电阻档超差。
下图是测试结果:

你这块表零点问题太大了吧,不过现在61E+这种新表好多了,基本都是准的。39E+不行,还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块表零点问题太大了吧,不过现在61E+这种新表好多了,基本都是准的。39E+不行,还这么贵。 ...

测试完后,对国产万用表挺失望的。
胜利、优利德算是国产手持万用表中的名牌,结果达到规格书精度都困难。
那时UT61E+还没出来,UT61E又不带自动关机功能,就选了UT71C。

网友:
225新的回来试用了一下就便宜处理了,用不习惯它的二极管档,39的这情况应该不是太大问题,用指针表就不会出现反向误差了

网友D:
这表在优利德那里都是边缘化的产品,不值得买!还是个手动挡。。。。。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E:
这么说优利德的spec订得很准啊。
20000字手动我宁可找台dt9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在优利德那里都是边缘化的产品,不值得买!还是个手动挡。。。。。一点用处都没有 ...

我被136B+的神奇表现折服了,心想着既然外壳一样,又是同一年代推出的,必是同一个工程师弄出来的。
不过今天又测了OWON XDM1241的翻转误差,居然自己修好了,现在55000字全量程内才2个字,前一段时间也是稀烂。
现在感觉OWON还是挺好的。。。。。。彩屏,锂电,HY3131不跳字,而且才700元,量大管饱,比UT117C好。可惜不会校准,现在5V是4.999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优利德的spec订得很准啊

买之前翻了一堆帖子,花了好几个小时做功课,没想到还是翻了。而且UNI-Trend通过巧妙设计的精度规格阻碍我退货。
你看,这是我买之前从坛友那里摘抄下来的误差,简直神了。
人家测的没问题,34401A也很可信。我测量结果也都是一致的9995,毕竟温度27.6离校准温度23度太远,漂一漂再正常不过。
错就错在坛友的基准是2.5V 5V 7.5V 10V,巧妙的避开了凶险的2V。大家也低估了优利德翻转误差的厉害,没有认真研究负电压。

还好这块表我是打算做指零计的,配合4线的Warshawsky电桥测电阻用。前面加个typ 0.2pA Ibias的OPA828,还能测电容的介电吸收用。
虽然ZOYI能分辨1uV,算上噪声最多也就3uV的误差,但是总不那么信赖ZOYI的品质,还是听争锋麦芒入了优利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优利德的spec订得很准啊。
20000字手动我宁可找台dt980

1.我怀疑楼主和楼上的一位哥们也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了,手气不好,摸到了DTM0660的雷,翻转误差3个字的主控了,我的5.000V翻转就是-4.997V,手头好多DTM0660,有2台是3个字,DTM0660也真是抽奖啊

2.我还是建议楼主退了换一个,翻转3个字的DTM0660实在是用的难受

网友:
我记不得在那个帖子里面问dayibalang了,我的ZT219和FY76就是3个字的翻转误差,问了好多次,也回答了好多次,就是搞不好,因为我当时有2台ZT219和FY76,结果有2台一个字的翻转误差都没有,有2台就是翻转无论是都没有误差,我用胜利的校验仪测试的,1V-11V也是大致看了一下,0660的抽奖我也是醉了

网友: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 ... page%3D1&page=1这个帖子是ZT225测量电阻档,自动关机就能解决,我那台翻转误差3个字的ZT219是测量电阻疯狗一样跳,能换就换一台吧,哪怕亏一点邮费也比摸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