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数码管都改成贴片了?

楼主(2023-08-07):
现在的数码管显示都改成贴片了?因为老化光衰严重拆开。

网友A:
这样是节约成本吗?还是说改成贴片LED后节约人工?有懂的 可以普及一下!谢谢!

网友:
显示效果不如一体的

网友:
这样维修方便了

网友:
这种要配专门的均光板

网友:
格力用了很久了。
贴片LED便宜且生产很快。表贴生产装这几个LED才用5秒。
用数码管插件起码要1分钟。还得人工焊接或者波峰焊。

网友B:
这样装置应该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毕竟发光管很便宜了,而且维修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装置应该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毕竟发光管很便宜了,而且维修更方便。

买内部带稳压管的LED换上

网友:
棉裤套皮裤必定有缘故

网友:
我在小米体重秤上见过

网友:
成本问题,,体积问题

网友:
商家的套路

网友:
数码管大部分都换成这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节约成本吗?还是说改成贴片LED后节约人工?有懂的 可以普及一下!谢谢! ...

可以降低成本,减少了LED模块的生产运输成本和生产线的插接成本。贴片是机器自动安装焊接的,几乎不需要增加组装成本。

网友:
这个维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这个和插排的一体铜条类似,一体铜条不需要人工焊导线,降低人工成本,这个大批量的可以降低成本,小批量的不行,毕竟那个数码的外壳也需要开模具。

网友:
一体成型更方便制造啊

网友:
这怎么感觉又回去了,早期就是分开的

网友:
这就是LED方案,功率比数码管大,当然比数码管亮,优点是便于smt自动贴板,缺点是电路走线复杂

网友:
但得配个挡光板吧?加个塑胶件。。。。。。像充电宝,有人用泡棉,把灯以外的部分全防漏光,影响别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