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谈一下膨胀螺丝

楼主(2023-08-07):
本人有多年安装经验,实战说明,管壁光滑没有倒刺的膨胀螺丝或小黄鱼只能用于坚实的墙体。
在墙体酥松的情况下用这类螺丝通常都会遇到装不紧的情况,我在网上看视频,似乎新国标膨胀管带刺了估计情况会要好一些。反正最垃圾的是小黄鱼螺丝,比惠鱼塑料膨胀套螺丝要差很多。膨胀螺丝膨胀后尺寸很重要,膨胀后变得越大的越紧。你像水钻专用的那种重复使用的膨胀螺丝,尾部可以膨胀得比普通螺丝大

实在不明白小黄鱼这么垃圾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这么大量的生产

Made in China 还任重道远。。。本人安装中经常碰到买来的螺丝尺寸不标准,在坚实墙体上 ,需要用0.5为单位调整钻头尺寸,要不然会遇到打出来的孔膨胀螺丝打不进去的情况,暴力操作的话只会造成螺丝卡在洞里面,然后螺丝又被打变形,出现这情况,那你就麻烦大了,很难取出来

网友:
石膏板没法用膨胀螺丝吧,家里一个松的不得了

网友:
新国标膨胀管带刺

网友:
小黄鱼的使用场景基本都不需要多大力。如果用膨胀螺丝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买国标就行了。。紧不紧,自己拔一下

网友A:
论坛有个帖子,说电锤钻头实际都比标的直径大,所以打出的孔也大,做好用之前卡尺测量一下钻头直径,还有胀管直径,不然不可能精准,打完孔当然最好把孔里的灰尘碎屑吸干净再放胀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个帖子,说电锤钻头实际都比标的直径大,所以打出的孔也大,做好用之前卡尺测量一下钻头直径,还有胀 ...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学习了

网友:
你搞错了对象了,大部分膨胀的使用都是纵向受力,而不是轴向拉力,轴向有拉力的都要求铁膨胀高强度墙面!

网友C:
打孔后当然应该清理干净孔内的碎屑,否则膨胀管有可能存在无法安装到底、无法紧固到规定扭力等问题。
有些安装工聪明的认为,打深点不就好了。
我只能说那是糊弄人。

网友:
原来打个洞还需要这么讲究的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学习了

我一般买两套电锤钻头,其中一套把它打磨成标准直径,不愿意测量的话,先用标准直径的大,胀管进不去再用没打磨的钻头大,这样相当于扩孔,不必要每次这样,一批胀管只要试一次就行,选出合适的钻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个帖子,说电锤钻头实际都比标的直径大,所以打出的孔也大,做好用之前卡尺测量一下钻头直径,还有胀 ...

之前看过一篇测试,说是酥松多灰 的墙体,打孔后,清理好,在里面滴些502胶水,起到一个固化孔洞的作用,502这东西碰到灰尘会变得异常坚固,我没测试过,理论上应该行得通

网友:
小黄鱼便宜哇,十几块一包,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纸巾盒。要求高的地方上慧鱼,或者穿山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过一篇测试,说是酥松多灰 的墙体,打孔后,清理好,在里面滴些502胶水,起到一个固化孔洞的作用, ...

这东西是门学问,啥样材质打啥样的孔用啥样的胀管,还有化学螺栓,植筋胶啥的,有的学呢。你看这次台风,那么多铝合金窗都吹掉,很多是大玻璃强度不够出问题,更多的是铝合金窗框没安装牢靠,为啥安装不牢靠呢,因为好的胀管也很贵。多数工人就用炮钉枪,黄鱼这么安装的,边上用发泡剂填缝,几年后螺丝都锈烂了。这些窗可不便宜,都是几千几万的,可是由于省几十元百把元胀管钱,全部白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门学问,啥样材质打啥样的孔用啥样的胀管,还有化学螺栓,植筋胶啥的,有的学呢。你看这次台风, ...

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没安装好

网友:
现在膨胀螺丝种类不少,比如还有那种在板材上用的拉锚膨胀螺丝等,我认为小黄鱼不好用的主要原因是膨胀管壁太薄了。

网友:
主要是要墙好,豆腐渣工程不行

网友:
膨胀螺丝,,完成了膨胀,,,牢固度和墙体等各种因素,,,实际使用,自己要算好大小,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孔后当然应该清理干净孔内的碎屑,否则膨胀管有可能存在无法安装到底、无法紧固到规定扭力等问题。
有些 ...

我一直以为打深好安装膨胀螺丝,打深有什么弊端,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