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几毛钱的零件把充电小夜灯改成鞋柜感应灯,折腾驱动,双电源也不错!

楼主(2023-08-07):
充电小夜灯是老早块把钱撸的,又花几毛钱撸了铝合金灯槽和5V灯条,打算改成鞋柜感应灯
先看几毛钱裸灯条,这个1米长刚好可作为鞋柜灯

电阻限流的单灯珠

带背胶,方便贴灯槽里

5V时为2.5W的样子

充电小夜灯,大家都很熟了
这个用作红外感应及驱动

这个灯的LED灯珠没限流电阻,万用表测试驱动三极管VCE电压在0.8V
开始以为是固定PWM驱动,测了下波形结果是直流

盲猜是三极管小了

换了个TO-92封装的5551,灯条依然不够亮

VCE还是只有0.8V的样子

看驱动管基极电阻10k有点大,应该是工作在放大区了
并了颗1k的

灯条亮一些了

VCE降到0.4V了

不稳妥,换MOS管看看,找到2306

结果亮度更低,查数据手册,应该是开关性能不好(放大区太宽)

另换了一颗MOS管,这下亮度够了,VDS只有几十mV

把原灯板的灯珠串联上27Ω的电阻限流
灯条正端接5V充电输入,负端直接接MOS管D极直驱

不插电,原灯板感应点亮

插电,新加灯条同时点亮

这半截工作完成,色温不一样不影响

楼下换地方继续折腾

楼主:
到新房组装
这是几毛钱撸的铝合金灯槽,1米长,1407的规格

贴好灯条

不打算拧螺丝,就用双面胶吧

这是事先计算好的安装位置,可以照亮鞋柜开放格和大部分玄关地面

贴上灯槽,小夜灯暂时没贴,等偶规划好线路再贴在对门的柜侧

灯条点亮的样子

换个站立的视角,亮度还不错

鞋柜没点灯的样子

点灯后,照亮的地方够了

这里加上感应灯后,就可以无需动手开关玄关灯了,把懒进行到底
感觉效果不错,后续再做一套,把书柜开放格里也装上

网友A:
上点效果图瞅瞅。

网友B:
我之前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技术不到家才放弃了,撸主一身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效果图瞅瞅。

2楼已上效果图,自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C:
又学到了,铝合金灯槽可以撸起来

网友D:
好技术!好手艺!

网友:
按个灯条角磨机上阵,大工程

网友:
能不能走成暗线,那样挂着不好吧

网友:
改完是不是亮度不够了?感觉虚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技术不到家才放弃了,撸主一身好手艺啊

就是要注意那个驱动管,其他都很好搞

网友:
撸主一身好手艺啊

网友:
酒柜搞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已上效果图,自我感觉还不错

很棒啊,特别加了铝合金的槽了。觉得以后装修可以大规模应用了!

网友:
牛人,  从墙上把有线电源引如鞋柜  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学到了,铝合金灯槽可以撸起来

现在这种灯槽多,撸1米的扣除红包后很便宜,合适做各种灯

网友:
高手,改装的话很实用

网友:
向你学习参考,正在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技术!好手艺!

过奖了,都是折腾

网友:
这是一拖一呢,元首真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