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算自己组装一个两级过滤器烧开水喝,求推荐滤芯品牌

楼主(2023-08-07):
谁都知道净水器最重要的就是滤芯,瓶子只要密封性好,连接处不漏,没有污染不漏不爆就行了。

我打算就搞个两级过滤的第1级用PP棉。
第2级过滤用压缩活性炭。我不想搞太复杂了。然后出来的水烧开再喝。
也有可能第3级再加装一个ro反渗透膜过滤的。这个滤芯就比较贵了,要几十一个,而且还要弄水泵加压。但是优点是出来的水可以直接喝了。
有推荐的品牌吗?我弄的是通用的那种10寸的滤芯。是254毫米长的,圆柱型滤芯。

网友A:
水质不好的话,没啥用。还不如直接烧开了喝。。。。我家的水就不好,从小喝自来水长大的,就喝不了我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自来水(几分钟后就会肚子痛),因为小区有一个大的地下水池做二次供水,以前住的房子要么是水务直供的,要么是仅有一个很小的水箱,水不脏。现在住的这个清理二次供水水箱的时候有业主去拍照,抽出来的水都是深黄色的,俗称黄泥汤。。然后 就 小1000元 买了一套 xx浦的 净水器,结果发现还是不能直饮(会肚子痛,但还没到拉肚子的程度),3个多月后发现水龙头的咀那里有黑色的絮状物 被水冲的晃动,关水就没了。所以,我觉得 净水器 在水质不好的地方 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质不好的话,没啥用。还不如直接烧开了喝。。。。我家的水就不好,从小喝自来水长大的,就喝不了我现在的 ...

现在通用型的过滤器耗材便宜,所以我才有想法来搞,以前我是不愿意搞的,因为耗材贵。喝水是很重要的。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在这个上面投资是很值得的。

网友B:
净水器那种RO膜的应该可以吧,过滤出来都是纯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那种RO膜的应该可以吧,过滤出来都是纯水了

ro膜要加压啊。要买水泵。出来的可以直接喝。

网友C:
上就ro膜,否则没什么用

网友D:
可以,但不能直接喝,要烧开

10寸过滤器pp棉芯 1微米的,可以过虑很大程度上的杂质,特别是自来水的水质混浊的

目前老家自来水就是这种混浊的。所以用一只10寸pp棉芯 1微米的,过虑 后水质清澈

过虑前:水质混浊,桶底有黄泥

过虑后:水质清澈,完全没有可见杂质,桶底也没有黄泥。(10寸pp棉芯 1微米)

.............................................................................................................................................

最早也是买的X米RO净水器,但由于自来水的水质杂质实在是太多,第一级的PP棉不到一个月很快就堵了,(加上冬天天冷,净水器管路也会结冰冻,导致无法用水)家中老人也不会换,操作不了。

最终还是简单过虑,方便使用即可,成本还低。反正都是烧开后才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就ro膜,否则没什么用

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我的那个普通净水器,啥都没过滤掉,花了我小1000米。想有效果,估计得是有标注 可以直饮 的那种过滤器。

网友:
好像从前有人DIY过饮水过滤器,只买几个滤芯就动手打造了。等待楼主搞成功。

网友:
我办公室的水也不好,放出来刚开始都是黄的,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喝瓶装纯净水,现在团购的也不贵,几元钱12瓶24瓶,缺点是得自己去驿站搬,也可以每次上班时带几瓶去。二是买了两个滤水壶,就是上面自来水倒进去,下面过滤的水就可以烧开喝,一个是碧然德的,一个是小米的,定期换滤芯,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用用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不能直接喝,要烧开

10寸过滤器pp棉芯 1微米的,可以过虑很大程度上的杂质,特别是自来水的水质混 ...

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买个塑料瓶,里面PP棉滤芯,经常换就行。我看有一年份额的一个瓶4个滤芯也就30多元,很经济实惠

网友:
净水器用过好几年的告诉你,有效果,但有多少效果不好说。
家里自来水水质有一点点混浊的有些发白,
拿 净水器出来的对比下,细心看,肉看能看到水质清了很多。
RO太贵没用过,反正不管什么水都要烧过才放 心。
用的是杂牌货

网友:
直接买长虹之类的百元超滤净水器。觉得水垢还是多的话,换离子交换树脂或者FOF滤芯。价格才百元,一年就扔也扔得起。效果比 逼燃的 好还便宜。

网友:
不上RO没啥用

网友:
多花点钱上ro,论坛里有人买过组装货400多块钱很值了